信号延时问题

楼主(2011-08-17):
我想把比如1KHZ的正弦信号进行几微秒得延迟···········
请求帮助如何实现
·········

楼主:
没有人来··

网友A:
音频延时器的概念很简单。需要被延迟的音频信号经过模数转换,并不断置入移位寄存器或者其他的数字延时器或存储器。然后,延时(或录音重放)的数字信号被不断置入数模转换器(DAC),并由此获得延时的音频。
图1所示的电路成本很低,但是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数模转换器(DAC)。它是个一位的过采样模数转换器(ADC),通常称为增量调节器。它所产生的数字流(当它经过简单RC电路积分时)是音频输入的近似值。由于该近似值不断地与参考音频作比较,因此也不断地被修正,直到十分逼近初始值,但是不会等于初始值。采样频率越高,逼近度也就越好。 音频输入与比较器正极是交流耦合的,并且有VCC/2的直流偏移量。比较器输出(点B)经由RX, CX(典型取值为10 kΩ,0.01 μF)进行积分,并反馈给比较器的负极。数字流(B点)经过时间延迟后再次出现在D点。因为B点和D点具有相同的积分时间常数,所以音频输出的波形与C点相同。图2所示为上述的波形。

在100 kHz的时钟频率下,该电路能获得高质量的音频再现。较高的时钟频率能接近CD的质量。电路中的比较器可以是任何标准(快速的)比较器,例如LM311或LM339(速度较慢,但价格便宜)。D触发器可以是任何HCMOS器件,例如74HC74或CD4013。延时器可以是任何数字存储器。用户必须根据不同的音频类型确定不同的积分时间常数,以达到最优的效果。

必须注意,音频输出会达到一个适当的高阻抗(由积分电路决定),并且会携带部分时钟信号。只要在输出端加上一个普通的两极低通滤波器,就足以滤掉低频的时钟渗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能力有限··看来我需要慢慢啃一下·
有不明白的地方大虾一定要帮我·
我怎么实现延时时间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