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8-17):
就这个电路,做功率输出,仿真后输出老是-28V低电平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怎么没人呀

网友A:
运放电源输入端串有三极管,这种电路无法仿真。

网友B:
为啥有三极管就不能仿真了呢?请指教

网友C:
Q2的漏源极画反了。

网友D:
为什么运放电源要这么处理?想不通啊

楼主:
运放电源是浮电源技术,这个我倒能看懂,可是后面的仿出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