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单稳态电路74HC123

楼主(2011-08-17):
正在做一个脉冲展宽电路,用的是74hc123,现在突然发现它展宽的脉冲是tw包括原有的脉冲在内,这样就比较麻烦了,本来想利用他来展宽12us的可是现在tw如果一旦由外围电路RC确定,那就没办法了。
已知:输入脉冲周期5ms,占空比1:5,2:4,3:3,4:2,5:1,
求:高电平部分每次展宽12us
不知各位高手有事么高见!!

网友A:
楼主的要求只能使用软件实现。

网友B:
没看懂,你到底是要展宽成固定脉宽还是什么?

网友C:
“输入脉冲周期5ms,占空比1:5,2:4,3:3,4:2,5:1,”,“高电平部分每次展宽12us”
占空比为3:3是什么意思?
占空比为大于1的数,无法理解。
若是将任意宽度的脉冲展宽12us,例如宽度为1ms的脉冲展宽为1.012ms,倒还容易。

网友D:
把nR复位端和信号短接试试。

网友D:
简单的与非门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应该输入要反向?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这个其实就是对输入一个任意宽度的脉冲在结尾展宽12us,后来我想了个办法让大家给评价一下,先用74hc123,nRD和nB为H,~(nA)接输入信号,这样很容易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展宽12us,然后把输入信号和经过74Hc123的信号相或,就可以得到任意一个脉冲被展宽12us了,
不知小弟的方法如何?是不是太麻烦了

楼主:
您好,我就是想把任意输入一脉冲展宽12us,不知你有事么更好的办法,多谢

楼主:
不知这位大哥,有事么更好的办法呢?敬请指导!!感激。

楼主:
您好,看了你贴的图非常的详细,可是有一点想请教,R,c的值应该怎么计算来确定任意脉冲可以精确展宽12us呢?还烦请您给予指导啊,不胜感激!

网友C:
8楼:
“把输入信号和经过74HC123的信号相或,就可以得到任意一个脉冲被展宽12us了”
硬件实现,这很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E:
“把输入信号和经过74HC123的信号相或,就可以得到任意一个脉冲被展宽12us了”
貌似123形成的波形是由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触发的,不是下降沿触发。无法或在一起,形成延时。

网友C:
13楼:
仔细看看74HC123的datasheet。
就算只能由输入信号上升沿触发,就不能加个非门、与非门、或非门变成下降沿?

楼主:
我看了下74HC123的真值表,好像可以下降沿触发吧,nA那个脚不应该是下降沿吗?

网友C:
15楼:
74HC123当然可以下降沿触发。

网友F:
搞个看门狗不错~~~

楼主:
maychang版主,不知您怎么看待6楼那位大哥贴图的那种方案呢

楼主:
不知17楼大哥还有何高见?

网友C:
6楼的图,是使用RC将输入脉冲延迟。一路未经延迟(上面那个输入脚),一路经延迟(下面那个输入脚),两路相“或”,反相,再反相。
原理正确,但延时误差较大,因芯片输入端动作电平分散性相当大,以74HC系列来说,0.3Vcc到0.7Vcc都算合格。

楼主:
maychang版主 我把6楼的那个用mutilsim仿真了下,第一个波形图是输出,第二个是输入的信号,可是脉冲现在不是展宽,而是变窄了,请教一下这儿RC的设置与延时时间的关系是怎么个情况?多谢你的指导,看了你刚才的留言,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数字电路都白学了,

楼主:
版主看了你那个图,感觉这个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芯片输入端动作电平分散性相当大”的问题,后来我用了跟您一样的电路仿了下,后来把电容有修改了下,展宽的时间也相应改变,效果不错,只是觉得如你所说延时时间不够准。所以打算把这个方案和74HC123这两个做一下,看看实际测试的哪个比较准确。不知道有事么需要注意的呢?
多谢指导。

网友G:
如果对精度有要求,不建议用单稳实现,要考虑误差和漂移

楼主:
我这个是要求比较准确的延时12us,不知道单稳态在这方面的精度怎么样呢?还有事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E:
如果避开模拟电路,用CPLD可以吧?在脉冲下降沿来临时,把周期是1us时钟累加12次,形成新的下降沿。

网友B:
原来是在原来基础上加宽12us

网友H:
单稳电路本来有你要的啊。各种都有。

楼主:
我是想避开CPLD,来搞个精确的硬件实现的

网友C:
30楼:
一定要硬件实现,用74HC123比我22楼电路要准确,受温度变化影响也小。
实际上,你的这个要求,用一片单片机实现可能最好,修改延迟时间非常方便,准确到0.2us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