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对电池充电

楼主(2011-08-17):
利用一个已经充满电的锂电池的电量,再充给另外一个没电的锂电池。需要的是尽量把前一个电池的电量利用干净,使另一个受电电池尽量充满. 大伙有什么高招?是用一个DC/DC吗?

网友A:
1;先升压到5V,然后在用个充电管理IC,充电
2;升压到4.2V,然后直接电池充电。升压的精度要把握好,
推荐第一种方法

网友B:
必须先升压,然后用充电芯片对后者充电。

网友C:
升压 是肯定的,

网友D:
1;先升压到5V,然后在用个充电管理IC,充电

市面上的移动电源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