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频率的电路,电容选型

楼主(2011-08-17):
如题  ,应该用高频电容吧,,是选 高频叠层低阻抗的,还是选高Q值和低ESR电容器,还是选高频电容,还是选低电感电容。。。。望做过的给个经验

网友A:
使用C0G或NPO电容即可。

楼主:
对电容的谐振频率没有要求吗?谐振频率不是要大于2.4G吗

网友B:
哦。。。 电容还要考虑谐振频率啊?建议LZ找个妞放松放松,估计做实验做得晕头转向了。。:D

网友A:
小容量高频电容的自谐振频率只要用对材料,远大于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