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判编码器旋转方向时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11-08-17):
实验目的:采用单片机判定编码器旋转方向。

实验方法:外部中断法,对编码器输出的A、B两相进行判定,并由RS232串口控制查询

和输出结果。

硬件连接:编码器B相输入到外部中断0(INT0),A相输入到P3.3口。

实验原理:编码器输出的A、B两相相位相差90度,正转时A相领先B相90度,反转时B

相领先A相90度。B相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中采样A相的电平,若

为高电平,则判定编码器是反向转动,若为低电平,则是正向转动。

实验现象:程序已经最简化,但是每次进入外部中断后,采样到的A相电平总是不定的,

所以判定出的编码器旋转方向总是不确定的。

程序关键部分:
......

acall uart_rx //接收串口字符

cjne a,#0cdh,error //查询串口,若收到“cd”则是判定方向指令,否则报错

acall CheckDIR
......

CheckDIR: //判定方向子程序,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打开外部中断0

    setb EX0 //开外部中断0

    ret
.......

EX_INT0: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clr EX0 //只响应一次外部中断,下次外部中断等待串口输入"cd”再次开启

    jb p3.3,setAntiCW //若p3.3为低,则改变LED1状态表示是正转

    cpl LED1

    reti

setAntiCW:

    cpl LED2 //若p3.3为高,则改变LED2状态表示是反转

    reti

实验手段:一开始用手转动编码器,发现判出的编码器旋转方向不定,表现为LED1和

LED2随机交替闪亮。怀疑是手转动编码器有抖动误差。后来用写了个测试程序,用另外

一块单片机口线模拟了A、B相的脉冲,用示波器观测波形正常,可模拟出要么A相超前B

相要么B相超前A相90度的稳定脉冲,但判出的旋转方向依然是不定态,无论怎样改变

A、B两相的周期,小到几us级,大到几ms级,现象相同。

判方向的单片机采用的是STC的11F01E的1T单片机,晶振22.1184M。

以上问题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中断要一直开, 用边缘方式 setb IT0

楼主:
你意思是采一次采不准?我外部中断是用的边沿触发呀

网友B:
LZ用的是手动的旋转编码器么?我用的几乎都是20或24脉冲一圈的,一直用定时查询的方法,方便加数字滤波,可靠得很。

楼主:
我的“实验手段”中描述了,一开始是采用手动旋转编码器的方法,效果不好,所以改成了用另外一块单片机口

线模拟编码器的A、B两相脉冲。效果还是一样。

coody是什么编码器,才20或24一圈,我的都是2k以上的。你的定时查询具体怎么做的,可否参考一下,也是

外部中断方式吗?

网友A:
EX_INT0:
    Push acc
    DB 0,0,0,0
    MOV A, P3
    ANL A, #00001100B
    JZ L_INT_10
       XRL A, #00000100B
       JNZ L_INT_8
          CLR  F_DIR
L_INT_8:
          POP ACC
          RETI
L_INT_10:
   SETB F_DIR
   POP ACC
   RETI

网友C:
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我也解决不了。(有硬件方法和软件方法)真心望高手赐教。

图只看第一个相序图。

普通的编程方法是,A相接外中断,下降沿的时候检查B相,B为高则正转,B为低则反转。
问题就是当编码器刚好正处在A下降沿旁边时,此时风吹一下都会一直抖动(一直产生下降沿),当然单片机就会一直计数。从而产生错误
希望论坛比较有经验的人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有硬件的方法也有软件的方法)

楼主:
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我也解决不了。(有硬件方法和软件方法)真心望高手赐教。

图只看第一个相序图。

普通的编程方法是,A相接外中断,下降沿 ...
引用 网友C:

DownCloud兄看来和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过首先不太明白你叙述中提到的“计数”是什么意思?哪里需要计数?

再者,看你的意思,是用编码器直接连接的,所以如果“风吹一下”编码

器就会有微小抖动。但我的实验是模拟的AB相脉冲,不会存在此问题。

如此简单的逻辑,到底问题出在哪?很纳闷。

楼主:
dengm同学的程序我试了,还是有问题。另外DB 0,0,0,0有什么用?

我觉得你的程序和我的本质上还是没多大区别吧,都是在外部中断里判断

p3.3口线的电平。

网友D:
6楼邓苗再出江湖!

期待又要“鲜血成河”了!

网友E:
你的硬件在脉冲进入中段口时有没有滤波电容啊?建议用PCA,so easy!

楼主:
你的硬件在脉冲进入中段口时有没有滤波电容啊?建议用PCA,so easy!
引用 网友E:

没有任何措施。

网友E:
你可以加1NF的电容在中端口试下看稳定不?我之前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dengm同学的程序,我分析了一下,还没太明白:

EX_INT0:

        push acc

        DB 0,0,0,0 //这句什么意思?

        mov a,p3

        anl a,#00001100b //正转:p3.2为0,p3.3为0,与得a = 0
                                      //反转:p3.2为0,p3.3为1,与得a = 00001000b
        jz L_INT_10 //若a = 0,则判为正转,将F_DIR置为高

        xrl a,#00000100b //若a = 00001000b,则与00000100b异或,a的值为00001100b

        jnz L_INT_8 //若a = 00001100b,则退出,否则置F_DIR为低,
                           //但是既然a = 00001100b了,还可能为0吗?F_DIR能被置为低吗?
        clr  F_DIR

L_INT_8:

        pop acc

        reti

L_INT_10:

        setb F_DIR

        pop acc

        reti

网友E:
DB 0,0,0,0 //这句什么意思?
定义字节变量db = define byte
dw = define word
dd = define dword

网友F:
sbit aaa=P3^6;//PHA
sbit bbb=P3^7; //PHB

if(aaa==0)
{
aaa1++;
aaa2=0;
}
if(bbb==0)
{
bbb1++;
}
if(aaa2==0)
{
if(aaa==1)
{
if(aaa1>bbb1)
{
ccc=1;//up
aaa1=0;
bbb1=0;
aaa2=1;
}
if(bbb==1)
{
if(bbb1>aaa1)
{
ccc=2;//DO
aaa1=0;
bbb1=0;
aaa2=1;
}
}
}
}

没编译过~~~~ 大搞这会这样搞~~~~ 哈哈

这个方法因当还能在简化简化~~~

楼主:
DB 0,0,0,0 //这句什么意思?
定义字节变量db = define byte
dw = define word
dd = define dword
引用 网友E:

我意思是,放在这里有什么用?

楼主:
你可以加1NF的电容在中端口试下看稳定不?我之前就是这样解决的!
引用 网友E: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E:
那你在查下别的原因吧

楼主:
很郁闷,就这么简单的破玩意折腾这么久。

网友A:
DB 0,0,0,0
  =============
   NOP
   NOP
   NOP
   NOP

楼主:
反正就是不行!哪位高人能一针见血?

网友G:
6楼 dengm大虾的程序精简,学习了~~~

楼主:
6楼 dengm大虾的程序精简,学习了~~~
引用 网友G:

你试过了?可用?

网友G:
你试过了?可用?
引用 楼主:

没用过,不过看一眼dengm大虾的程序,就知道是用51汇编的老前辈,程序非常精简,多一条指令显拥肿,少一条指令没法工作,不愧为高手中的高手,您说这样的程序能用吗?

网友G:
反正就是不行!哪位高人能一针见血?
引用 楼主: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和机遇擦肩而过~~~

捡到金子当牛粪,  碰到高人当傻子~~~

网友G:
在二姨家,在A/B相编码器应用上,俺还没碰到比dengm老师更NB的大虾~~~

楼主:
我可没把高人当傻子,只是客观地讲,这个程序没用起来。我再找找我的原因。

网友G:
客观原因很简单,一定是某个地方有个小虫虫,他认识你,你暂时不认识他,什么时候你认识他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P

楼主:
最新进展:

实在没辙,做了个实验,把A相(p3.3)强制拉到低或高,p3.2仍然不断送B相脉冲,每次判断结果一致。

然后把模拟的A、B相脉冲周期进一步调慢为4s,结果居然还是判不对。

用的是最初的,也就是我自己的程序,外部中断0里直接判p3.3。

强制拉低拉高p3.3,可看成是周期无限大的脉冲啊。

周期为4s都判不对,究竟在中断里出了什么事?

感觉不是小问题。

楼主:
不折腾了。还是硬件鉴相吧。今天用74hc175做了实验,非常稳定。

话说现场编码器脉冲的频率达到了30k左右,我想还是硬件最可靠了。

网友A:
30K 肯定用硬件了!! 用12M at2051 要98%才能完成.

L_00B:
     DEC CNT
L_00:
     JB P3.2,  L_01B
     JNB P3.3,  L_00

L_1X:
        JBC TI, L_OUT_CNT
L_1XB:
        JNB P3.3,  L_0X
        SJMP L_1X

L_OUT_CNT:
        MOV SBUF, CNT
        JB P3.3,  L_1XB
L_0X:
        JB P3.2, L_01
        SJMP L_00

L_01B:
      INC CNT
L_01:
      JNB P3.2,  L_00B
      JB P3.3,  L_1X
      SJMP L_01

楼主:
我用的是STC 11F01E,1T的单片机,外部晶振22.1184M,尽管这个速度还是可以应付很多场合的。

网友A:
用定时器 30 周期, 采样一次,  1T 22.1184MHZ  可能 40%--50% CPU 时间

楼主:
用定时器 30 周期, 采样一次,  1T 22.1184MHZ  可能 40%--50% CPU 时间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A:
catiya 这应该是最好的算法:
    ; P3.2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 P3.3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             B     A    B      A    B     A    B
    ;     P3.2 的高电位时 A边 离开   B边进来时:   -1
    :     P3.2 的高电位时 A边 离开   A边进来时:  xxxxx
    ;     P3.2 的高电位时 B边 离开   A边进来时:   +1
    :     P3.2 的高电位时 B边 离开   B边进来时:  xxxxx
    ;          B边 离开: F_ST0=1
    ;          A边 离开: F_ST0=0
    C_DELAY EQU 3
    F_ST0 BIT 20H.0
    F_DIR BIT 20H.2
    CntL  data 30h
    CntH  data 31h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003H  ; P3.2电平
      JNB P3.3, L_P33L
      SJMP L_P33H
    ORG 00BH  ; Timer0: Mode 2
      JNB P3.3, L_P33LB
      SJMP L_P33HB

    ORG 40H
      RETI
;-----------------------------
L_P33L:
      CLR F_ST0
      SJMP L_P33EX
L_P33H:
      SETB F_ST0
L_P33EX:
      CLR EX0
      MOV TL0, #(256-C_DELAY)
      SETB TR0
      RETI
;--------------
L_P33LB:
      JNB F_ST0, L_P33EXB
        CLR F_DIR
        XCH A, CntL
        JNZ $+4
          DEC CntH
        DEC A
        SJMP L_P33EXB2

L_P33HB:
      JB F_ST0, L_P33EXB
        SETB F_DIR
        INC CntL
        XCH A, CntL
        JNZ L_P33EXB2
          inc CntH
L_P33EXB2:
        XCH A, CntL
L_P33EXB:
        SETB EX0
        CLR TR0
        RETI

楼主:
谢谢dengm,我测试一下

网友A:
; to  catiya  Ini 部分

start:

; Configure Timer 0
;    - Mode                   = 2
;    - Interrupt              = ENABLED
;    - Clock Source           = INTERNAL
;    - Enable Gating Control  = ENABLED
      anl   TMOD, #0F0H                  ;clear Timer 0
      orl   TMOD, #0Ah  ;
      mov   TL0,  #00h   ;value set by user
      mov   TH0,  #00h   ;value set by user
      SETB ET0 ;setb IE.1
      CLR  TR0   ;TCON.4  NOT start timer

      CLR A
      MOV CNTL,  A
      MOV CNTH, A
      MOV 20H,  A

      SETB EX0
      SETB EA
;--------------------------------------
MainLoop:
       nop
       nop
      sjmp MainLoop

楼主:
谢谢!我会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