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P2183是的高速增强定点16位数字信号处理芯片

楼主(2011-08-17):
ADSP2183是的高速增强定点16位数字信号处理芯片。作为主控芯片,ADSP2183的接口主要可分为图像串行传输接口、串行通信接口、TL16C552A控制接口、字节存储区间接口、I/O空间接口、重叠数据存储区间接口、EZ-ICE控制接口及其他一些IO接口。对DSP主要就是设计存储器地址空间,ADSP2183有4个独立的存储空间:数据存储器、程序存储器、字节存储器、I/O存储器。它们都有相应的片选,支持外部访问。其中,字节存储器空间达到4MB,支持从廉价的8位存储器引导和实时存取。如图3所示,ADSP2183的所有数据线、地址线、存储器片选、中断控制和部分I/O都连到了EP2S30F484上。DSP可以像访问内部存储器一样,访问在FPGA内部配置出的RAM块,与FPGA高速的传送数据。DSP的三个外部中断源是有优先级安排的。因为如果在一场的20ms时间里面不能协助完成图像旋转所需要的计算,则会发生图像停滞或者跳变,严重影响观瞄效果。所以场中断是外部中断源中优先级最高的,接下来是UART产生的中断,因为它直接影响实时的图文混合与显示结果,最后才是控制台产生的中断,人手操作的时间和人眼感受变化的时间毕竟和以上两种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异。  工作频率是26.32MHz,所以这里接一个16MHz系统时钟,其内部自动输出一个精确的32MHz时钟到CLKOUT,同时给FPGA作为全局时钟使用。ADSP2183使用一个2×7的Emulator接口进行调试和仿真。
观瞄系统旋转的精确角度值由系统中的方位解算器产生,以粗通道、精通道各高8位的方式表示,其中解算器是36速比的。FPGA通过组合CS0、CS1、INH这三个片选信号发送给方位解算器,然后一次连续从总线上读回粗通道高、粗通道低、精通道高、精通道低总共四个8位二进制值的角度值,DSP按顺序把四个值组合成一个19位的完整角度值。这样的角度值最高精度达到  0.02个密位(6000个密位表示360°),满足系统设计提出的精度要求。由DSP完成消像旋的协同计算,将计算结果通过DSP的数据总线返回至FPGA。
  ADSP2183内部没有非易失性存储器,程序和数据必须依靠外部扩展存储器。在系统加电或复位时,如果ADSP2183的BMODE和MMAP都为低,就会以BDMA(字节DMA)的方式通过DSP的引导加载(Boot loader)机制将程序和数据转移到片上存储器中执行。过程是:ADSP2183从字节存储器空间装载最前的32个程序存储器字,然后开始执行。装载程序就在这32个字中。装载程序连续的从字节口装载,直到整个程序装载完成为止。这里使用的是SST公司的SST29LE010,8位的1Mbit EEPROM作为DSP的字节存储器。它是3.3V单电源,可以分页,每页128字节,最多1024页,支持Page-Write(页写)和JEDEC标准的在线编程,使用起来方便可靠。

网友A:
这里是TI的坛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