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请指点下这个程序哪里出问题啦,怎么改

楼主(2011-08-17):
大侠,大侠,帮忙请指点下这个程序哪里出问题啦,怎么改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把字符串倒序*/
int main()
  {
     char str[]="Hello,world";//这里,是不是占一个字节?
  int len=strlen(str);
  char t;
  int i;
  for(i=0;i  {
    t=str;
    str=str[len-i-1];
            str[len-i-1]=t;

  }
  printf("%s",str);
  return 0;
}

  t=str;str=str[len-i-1]; str[len-i-1]=t;这里什么意思,这3句每句说下意思,说详细点
本文来自:我爱研发网(52RD.com) - R&D大本营
详细出处:http://www.52rd.com/bbs/Detail_RD.BBS_215276_122_1_1.html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把字符串倒序*/
int main()
  {
     char str[]="Hello,world";//这里,是不是占一个字节?
  int len=strlen(str);
  char t;
  int i;
  for(i=0;i  {
    t=str;
    str=str[len-i-1];
            str[len-i-1]=t;

  }
  printf("%s",str);
  return 0;
}

  t=str;str=str[len-i-1]; str[len-i-1]=t;这里什么意思,这3句每句说下意思,说详

网友A:
t=str;str=str[len-i-1]; str[len-i-1]=t

改为:
t = str;
str = str[len-i-1];
str[len-i-1] = t;
还有for语句括号里的条件没有写完整,应该是for(i=0;i<=len/2;i++)

网友A:
把你的复制了没改,应该是t=str[i];str[i]=str[len-i-1];str[len-i-1]=t;

网友B:
三楼应该是对的  , 不过我没有具体调试  还有你的for循环没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