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电源芯片

楼主(2011-08-17):
找一个DA/DC电源芯片或电路,
要求:
输入,10-30V(或者5V也行)
,输出2V,
功率:2W,
纹波没要求。
最关键工作温度零上60-零下40度温度范围内,输出电压变化不超过10mV。
哪位高手能解决,给个具体方案,谢谢!

网友A:
30V 用LDO达不到,你看看合适不

网友A:
DC/DC的先看看这个,既然无纹波要求,为什么又要10mv精度?

网友A:
或者是这个比较理想

网友B:
AX3010
AX3007A
AX3132

网友C:
50ppm/°C !
这指标要求连TL431都比不上!
拿参考源的指标来要求电源?
不知道是你的要求真有这么高还是哪里短路了!

楼主:
2V电源输出,在全温度范围内要求变换10mV,那么就是千分之5,50ppm/c就是每度变化百万分之50,或者说每度变换10万分之5,100度变化千分5,。这样看来需要比TL431更好的基准了。我用过LM4041-ADJ,效果不错,在零下40度测过,变化很小,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我就是不会用一个高稳定度的基准和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搭出5V转2V的电路。有哪位高人给个成熟的电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