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电路,如何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
如图,这个参照别人设计的MBUS电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设计者说该电路带负载能力为≦120mA,不是很明白。(MBUS+端接了个200MA的可恢复保险管)
  我觉得该电路的mbus总线的驱动能力,受L7808CV影响。而L7808CV的输出电流能到1.5A,所以设计者说该电路的带负载能力120mA,不是很明白。
2、该设计电路带负载的能力不强,如果提高带负载的能力需要从哪几个元件入手(因pcb已做,想节省时间,在原来基础上换件调整。)

感谢大家回复。

楼主(2011-08-17):
自己顶顶,坐等大侠。

网友A:
串联的23欧姆电阻会有压降。
7808的功耗需要考虑。
瞬间电流不止120mA的。

网友B:
带载能力受7808的功耗限制。
三极管开通的时候,7808输出18V
(36-18)*120mA = 2.16W
即使三极管发的是方波,平均功率也在1w左右,7808发热也差不多了。

要提高,板子不动的话,给7808加个散热片吧,带载应该能提高一倍。

网友C:
把那一堆串联的电阻去了就可以了。这电路设计得够大胆。

楼主:
回复 网友C:
NE5532工程师:
1、觉得这个电路两个稳压管使用的比较巧妙,不知道您说的设计够大胆也是指此处?如果不是,该电路那个地方有隐患?
2、如果把总线上1欧姆电阻去掉可以,如果去掉24欧姆电阻,是不行的,因为总线上的从机跟主机通信时的电流变化需要通过该电阻转换成电压变化。

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mmax大侠:
7808的输出电压是按8v计算还是按照你说的18v计算?

再就是我实在没看出设计者说的120ma的驱动能力是如何计算出来的,麻烦您指导一下。

网友C:
对7805的输出补偿产生了破坏,温度特性会变差,如果有简单的芯片的话最好用芯片。这个24欧姆电阻已经决定了负载能力,而非7805所限。

网友A:
可能是负载电路根据电源电压来判断电流的,所以加电阻。
我们又不知道MBUS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欧姆电阻决定了负载能力,不是很明白,NE5532工程师能耐心帮忙解释一下吧。拜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bus是一种通信方式。

网友D:
你MBUS的波特率是多少?

你这种结构负载重了,波形失真会很严重,特别波特率高了,,

120MA 超不过2400bps,,长线特性还会差.

网友D:
如果想带載能力强,速度又高,还是老实用TI的官方电路的结构。那个电路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波特率2400,
现在问题是120ma的负载能力,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在楼主没有详细地把该电源电路设计目的说清楚之前,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大:
这个是一个MBUS数据集中器。设计的目的就是用他采集远端的从机数据。
手贴中的电路图为电路的电源驱动部分,说明书说该设计电路的输出电流为小于等于120ma,我没看懂这个120ma是根据什么计算的。(我觉得该电路的输出电流能力,7808起着关键作用。)

网友F:
P=UI
24欧姆2W的电阻决定了该电路直流电流I=P/U=2W/18V<110mA
在50%方波激励的情形下,I<2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我把24欧姆的电阻的功率提高一下实验看看。

网友G:
在并联一个7808

网友C:
电阻串联限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把电阻的功率加大,看看带负载能力可否提高。
我觉得够呛

再请教NE5532个问题:
设计者说明书中指出,当最远端从机总线电压低于21v时,MBUS通信就不成功(mbus标准)。
但实际最远端从机的总线电压到了16.5v以下才不能通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21楼:
电阻功率加大并不能提高输出电流,要提高带负载能力需要减小电阻数值。欧姆定律,不可能绕过去。
我估计你的整体设计应该修改才能够实现你的目标。但你始终没有把你的目标即电路需要实现的功能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MMAX大侠:
今天再看这个帖子,觉得你的分析是很正确的,是否还存在这么个问题,如果7808的输出电流高了,该电流必经流过稳压管DW1,超过该稳压管的最大工作电流,该电路就会完蛋?
该稳压管是1/4瓦的,也决定了该电路的输出电流不会很大,我理解的对吧?
另:稳压二极管的耗散功率是否就是稳压值跟最大工作电流的乘积?。

网友B:
我说的那个也是比较片面的。你的电路Q1是做什么用的,控制BUS+的电平吗?31V输出和18V输出吗?这块我也不明白。

如果是18V的BUS+,则7808上因为有比较大的压降(36V-18V),功耗大,就是我说的那样。
如果是31V输出,则7808本身压降低没有问题。
7808的功耗跟稳压管的电流有点关系(稳压管通过R8消耗40mA电流,这40mA都要流过7808)

R31始终会限制输出电流大小,像大家说的用欧姆定律就可以了。如果输出100mA,则R31上就有2.3V的压降。如果输出200mA,则R31上有4.6V压降。

你说的稳压管对,是有问题:DW1的电流约等于 8V/R8 = 40mA,功率=10V*40mA=400mW,所以肯定不行。适当把R8加大一些吧。流过5mA电流即可,保证稳压管正常稳压。

网友H:
可以扩流啊

网友I:
高手很多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专家能否指出这种结构的弊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1、您的理解是正确的,Q1的作用就是调节总线上电压的变化(13v压降),已电压调制的方式实现主机到从机的传输。

2、对该电路的输出电流我理解有个错误,总以为输出电流会经过稳压管DW1。其实流过DW1的电流分为两部分:一是7808的漏电流,如下图25度时最大8ma,估计随温度增高会增大;另一部分是8/2.2k=3.6ma

这么说来,增加该电路的驱动能力的方法可总结为:在保证输入电源功率的基础上,增加DW1的功率、减小R11的阻值同时增大其功率、给7808加大的散热片。

3、关于7808功耗的计算问题
带载能力受7808的功耗限制。
三极管开通的时候,7808输出18V
(36-18)*120mA = 2.16W
即使三极管发的是方波,平均功率也在1w左右,7808发热也差不多了。
您上述的计算,是7808的耗散功率吧?也就是上图片的第一栏中有个PD≤15w的参数?是否对于稳压模块都这么计算呢?

还有个额定功率的概念,对于7808可否定义为8v*1.5A=12w?(觉得不怎么对,对于7808的安全使用应该更侧重与PD)
渴望您的答复。

网友:
317电压稳压器,7808提供8v电压,但是提供的电流不足以驱动

网友D:
关键还是在通信速率上了,,电阻和7808的功耗都不是主要问题。如果速率是2400。你的上升边沿下降边沿时间就得至少得有40us。R8,R11,C9共同影响着你的上升下降时间。如果负载重了,你的波形就会失真的比较严重。你自己调试一下吧,,因为带载能力还由你的负载设备的电路。还有你接受电路共同决定。但这种电路最大电流也就300ma

网友D:
我不是很熟悉M-BUS,做过消防总线,应该类似。你可以尝试将C9降低为222,或者102。R8降低为1K(注意稳压管功耗),最好DW1并联电容。TVS最好选择单向的。

网友J:
学到很多!

网友B:
222,如果是2.2k的话,那么DW稳压管的功耗完全没有问题。我以为是220欧姆。

至于功耗,May叔说的对,你就按照简单的欧姆定律去算就可以了。

流过该器件的电流是多大?该器件的电压压降是多大?实际的功率就出来了。

计算功率按理论电路的需求计算,先不要去管器件的各个限制(比如你一直提到7808的1.5A,15W这两个指标),先不要去管,按你自己电路的需求计算出来实际7808的电流、功率。
要不然理不清关系。

网友K:
所谓的负载能力<=200MA是因为接了一个200MA的自恢复保险管。电路本身的带载能力肯定是超过200MA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提高的带载能力不是太大的话,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保险管就行了。如果不换的话,你在别的地方下再多功夫也只有2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上说的是有道理的
做了实验,800m通信时带负载后,计算总线电流在120ma左右就通信不了,跟设计者的说明书基本一致,还没有达到200mA,R11电阻功率为2w,120ma时消耗的功率小于0.4w,说该电阻限流的,也不是很准确
这个电路跟负载关系很大,目前有两种负载电路,消耗的电流也不一样。

我现在重点改造7808,我认为提供驱动能力关键在该地方。120ma时,功率达到2.16w,发热比较厉害了。还是同意mmax的说法。

网友L(2012-11-11):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