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问题:layer与plane选择

楼主(2011-08-17):
板子是4层板,中间两层分别为电源层和地层,地层我用的是plane;电源层有两种电源,12V与5V,连接这两种电源的器件数目相差不大,在电源层不好划分区域。我问题是:我该用layer还是plane创建电源层呢?

网友A:
电源层最好用layer

网友B:
我一直用layer,然后覆铜这样就比较简单,或者是人太笨不会用plane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