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veripool么

楼主(2011-08-17):
有人知道verilog-perl么?这个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A:
一种基于Perl的Verilog代码自动生成的EDA工具?

网友A:
http://www.veripool.org/wiki/verilog-perl

Introduction to Verilog-Perl

Written by Wilson Snyder <wsnyder@wsnyder.org>.
Summary

The Verilog-Perl library is a building point for Verilog support in the Perl language. It includes:

    Verilog::Getopt which parses command line options similar to C++ and VCS.

    Verilog::Language which knows the language keywords and parses numbers.

    Verilog::Netlist which builds netlists out of Verilog files. This allows easy scripts to determine things such as the hierarchy of modules.

    Verilog::Parser invokes callbacks for language tokens.

    Verilog::Preproc preprocesses the language, and allows reading post-processed files right from Perl without temporary files.

    vpassert inserts PLIish warnings and assertions for any simulator.

    vppreproc preprocesses the complete Verilog 2001 and SystemVerilog language.

    vrename renames and cross-references Verilog symbols. Vrename creates Verilog cross references and makes it easy to rename signal and module names across multiple files. Vrename uses a simple and efficient three step process. First, you run vrename to create a list of signals in the design. You then edit this list, changing as many symbols as you wish. Vrename is then run a second time to apply the changes.

See also

See the buttons at the top of this page, which include:

Verilog-Perl installation

Verilog-Perl documentation

Verilog-Perl mailing lists

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工具可以解析VERILOG代码,能得到verilog内module间的连接关系(综合前的网表,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叫)

网友A:
没有这样玩过, 不了解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了

网友C:
解析VERILOG代码 这个貌似很少接触吧

网友C:
没有人理我呀 好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理你。。。。
你接触过这方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