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内部温度传感器直接给ADC12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1-08-17):
430的内部温度传感器直接给ADC12为什么不行,是不是只有通过定时器才能转换呢?跪请哪位热心的大侠解决一下

网友A:
To use the on-chip temperature sensor, the user selects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INCHx = 1010.
只要设置好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模拟通道,ADC12就可以转换。

楼主:
2# 永远的不知 设置好了  就是发现通过定时器的能得到正确结果  不通过定时器的都木有反映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参考一下这个例程吧

网友B:
楼主给的程序好啊

网友C:
我试过,可以。就是结果不准。用的f149。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芯片本身也是发热的,肯定不能等于室温。

楼主:
4# 永远的不知 这个例程我有的  他用了定时器采样  我不想用定时器  不管怎么样  先谢谢您

楼主:
7# niugong  TI的datasheet也直接说明误差较大,需要经过校准

楼主:
8# 永远的不知 TI的datasheet也直接说明误差较大,需要经过校准

楼主:
搞明白了  原来是忘了开总中断  汗呐:L

网友A:
回复 楼主:

确实汗,搞定了就好,以后仔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