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TFT读RAM数据不对

楼主(2011-08-17):
该TFT分辨率为320*480,驱动IC为S6D05A1,写RAM,显示都正常;不过读RAM的时候就不对,读到的都是0x006E,或者为0x007E。我使用的接口为16位5-6-5的MCU接口,MCU为LPC2136.请各位熟悉的朋友帮忙看看会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
杯具啊,原来是RD线和VCC短路了,晕乎。

网友A(2012-01-30):
呵呵, 在开发的很多时候会被非常简单的硬件, 甚至是连接的问题给困住.
所以在进行软件调试之前, 最好先进行硬件和连接等方面的测试.
   一步步地验证. 看似麻烦, 其实事半功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