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21ic社区DIY开源活动----图解遥控解码模块的软件设计

楼主(2011-08-17):
前言:
《第一届21ic社区DIY开源活动----两轮平衡车+智能小车DIY》,在火爆进行着,有些小盆友在遥控解码模块的软件设计方面卡了壳,应highgear老师之要求,力图将《第一届21ic社区DIY开源活动----两轮平衡车+智能小车DIY》的每个关键细节讲解清楚,作为"匠"-"人"的粉丝,也理应有义务有责任引导大家一起解决这一不是难题的简单事儿。顺便也想紧跟菜农,学习匠人,争做“文学青年”,呵呵~~~ ~~~

楼主:
第一篇: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原理

先来张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 艳照

超再生接收模块的体积:约30x13x8毫米,模块的中间两个引脚都是信号输出,连通的。

楼主:
这是DF超再生接收模块的等效电路图

楼主:
主要技术指标:
1。通讯方式:调幅AM
2。工作频率:315MHZ(可以提供433MHZ,购货时请特别注明)
3。频率稳定度:±200KHZ
4。接收灵敏度:-106DBM
5。静态电流:≤5MA
6。工作电流:≤5MA
7。工作电压:DC 5V
8。输出方式:TTL电平

楼主:
DF超再生接收模块的工作电压为5伏,静态电流4毫安,它为超再生接收电路,接收灵敏度为-105dbm,接收天线最好为25~30厘米的导线,最好能竖立起来。接收模块本身不带解码集成电路,因此接收电路仅是一种组件,只有应用在具体电路中进行二次开发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设计有很多优点,它可以和各种解码电路或者单片机配合,设计电路灵活方便。

这种电路的优点在于:
1、天线输入端有选频电路,而不依赖1/4波长天线的选频作用,控制距离较近时可以剪短甚至去掉外接天线
2、输出端的波形相对比较干净,干扰信号为短暂的针状脉冲,所以抗干扰能力较强。
3、DF模块自身辐射极小,加上电路模块背面网状接地铜箔的屏蔽作用,可以减少自身振荡的泄漏和外界干扰信号的侵入。
4、采用带骨架的铜芯电感将频率调整到315M后封固,这与采用可调电容调整接收频率的电路相比,温度、湿度稳定性及抗机械振动性能都有极大改善。可调电容调整精度较低,只有3/4圈的调整范围,而可调电感可以做到多圈调整。可调电容调整完毕后无法封固,因为无论导体还是绝缘体,各种介质的靠近或侵入都会使电容的容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接收频率。另外未经封固的可调电容在受到振动时定片和动片之间发生位移;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会使定片和动片间距离改变;湿度变化因介质变化改变容量;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中还会因定片和动片的氧化改变容量,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接收频率的稳定性,而采用可调电感就可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电感可以在调整完毕后进行封固,绝缘体封固剂不会使电感量发生变化。

网友A:
似乎这个315的模块属于市场上最廉价的了吧
我们以前用的多的是CC1110的芯片
但是那个太贵了点
这个好
属于纯模拟的东西
基础的东西都属于国内可以掌握的了

楼主:
DF无线数传模块开发注意事项:
DF模块必须用信号调制才能正常工作,常见的固定码编码器件如PT2262/2272,只要直接连接即可非常简单,因为是专用编码芯片,所以效果很好传输距离很远。模块输出脚在模块内部通过一个上拉39K 电阻到+5V,使用的时候需要考虑解码器件的输入阻抗。 DF模块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就是配合单片机来实现数据通讯,这时有一定的技巧。

1。合理的通讯速率
    DF数据模块的最大传输数据速率为9.6KBs,一般控制在2.5k左右,过高的数据速率会降低接收灵敏度及增大误码率甚至根本无法工作。

2。合理的信息码格式
    单片机和DF模块工作时,通常自己定义传输协议,不论用何种调制方式,所要传递的信息码格式都很重要,它将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收发。
    码组格式推荐方案: 前导码+同步码+ 数据帧
    前导码长度应大于是10ms,以避开背景噪声,因为接收模块接收到的数据第一位极易被干扰(即零电平干扰)而引起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所以采用CPU编译码可在数据识别位前加一些乱码以抑制零电平干扰。
    同步码主要用于区别于前导码及数据。有一定的特征,好让软件能够通过一定的算法鉴别出同步码,同时对接收数据做好准备。
   数据帧不宜采用非归零码,更不能长0和长1。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或POCSAG码等,如下面的数据格式有一定检错功能:

楼主:
3。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干扰
    单片机模拟2262时一般都很正常,然而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时通常会发现遥控距离缩短很多,这是因为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的倍频都会对接收模块产生干扰,
    51系列单片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强的电磁辐射,频率范围在9MHZ-900MHZ,因此它会影响任何此频率内的无线接收设备的灵敏度,解决的方法是尽量降低CPU 晶体的频率。测试表明:在1M晶体的辐射强度,只有12M晶体时的1/3,因此,如果把晶体频率选择在500K以下,可以有效降低CPU的辐射干扰。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将接收模块通过一个3芯屏蔽电缆(地,+5V,DATA,屏蔽线的地线悬空)将模块引出到离开单片机2米以外,则不管51CPU使用那个频率的晶体,这种干扰就会基本消除。对于PIC单片机,则没有上述辐射干扰。可以任意使用。
    还可以改用频点较高的接收频率,如433MHz就可增加遥控距离,或者需要采用一些抗干扰措施来减小干扰。比如单片机和遥控接收电路分别用两个5伏电源供电,将DF接收板单独用一个78L05供电,单片机的时钟区远离DF接收模块,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中间加入屏蔽等。
    对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查看在本网专门介绍资料。接收模块和51系列单片机接口时最好做一个隔离电路,能较好地遏制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电磁干扰。

楼主:
DF接收模块工作时一般输出的是高电平脉冲,不是直流电平,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试,调试时可用一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3K的电阻来监测DF模块的输出状态。
   DF无线数据模块和PT2262/PT2272等专用编解码芯片使用时,连接很简单只要直接连接即可,传输距离比较理想,一般能达到600米以上,如果和单片机或者微机配合使用时,会受到单片机或者微机的时钟干扰,造成传输距离明显下降,一般实用距离在200米以内。
    本模块可以和 315M遥控发射模块 配套使用。

楼主:
第二篇:图解315MHZ遥控解码模块的软件设计

由于《第一届21ic社区DIY开源活动----两轮平衡车+智能小车DIY》所选用的中颖SH88F2051/4051单片机,输入为施密特电路,当工作在5V时,输入高电平电压最小约4V,而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输出为标准TTL电平,略显驱动高电平不够,因些,在接收模块的输出脚和5V之间,跨接了一个4.7K贴片电阻,如下图红线框中所示:

楼主:
本小车配套的4键无线遥控器,采用SC2262遥控编码电路,最多有12位三态编码。
注:三态编码分别为 “0”,“1”,“f”(悬空);
发送时,选前送前面8位地址编码,紧接着发装4位数据编码,有一个为“1”即有编码发出;
当无编码发出时,编码输出端为常低。

楼主:
当按下4键中的任意一键,无线遥控器启动SC2262发送编码,如按住无线遥控器的按键不放,SC2262会把编码不断的发送出。

数据格式:

楼主:
编码格式:

楼主:
当无线遥控器启动SC2262发送编码时,DF超再生接收模块启动,接收到的信号质量比较好,当无线遥控器按键松开时,SC2262停止发送编码,DF超再生接收模块处于待机模式,接收器输出低电平,易受干扰,夹带大量尖窄脉冲,脉宽约几十微秒,利用这一特征,只要我们在单片机编程时,采用0.1ms定时采样,当连续采样到两次高电平,才确定输入为高电平,很容易就将超再生接收模块输出低电平中,夹带大量尖窄脉冲滤除。

楼主:
4键无线遥控器的12位编码值,出厂缺省设置为,8位地址编码全部设为“f”(悬空码);后4位数据编码依次设一位“1”码,其余位设为“0”码,对应A、B、C、D 四键,如下所示:
  A键编码值:f f f f f f f f 1 0 0 0
  B键编码值:f f f f f f f f 0 1 0 0
  C键编码值:f f f f f f f f 0 0 1 0
  D键编码值:f f f f f f f f 0 0 0 1

网友B:
没了?先顶再看

楼主:
后面是DEMO示范程序,贴出来就结束了~~~

保留三天再贴,让小盆友们自己动动脑筋动动手吧~~~

网友C:
强烈支持Cortex-M0大哥,这样的提供思路才是真正的DIY。
若上来就贴程序那太没意思了

网友D:
思路是王道

网友E:
以前都是看的理论,,这次实际的,,真的不错啊

网友F:
低0.48ms?按ROSC=4.7M,fosc=4.7/(2*16),T_SHORT = 4fosc 大约为0.59ms

楼主:
低0.48ms?按ROSC=4.7M,fosc=4.7/(2*16),T_SHORT = 4fosc 大约为0.59ms
引用 网友F:

理论计算都有误差的,另外,每个遥控器个体也有误差,不过,生产商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窄脉冲宽度0.48ms,宽脉冲宽度1.6ms,  这一参数是 wzr200408小盆友提供的,  他条件好设备全,  俺没这条件也没这设备,  俺用0.1ms定时采样,  发现窄脉冲计数值为0x05,宽脉冲计数值为0x0f-0x10,  符合 wzr200408小盆友提供的这一技术参数,  再次感谢 wzr200408小盆友。

网友F:
理论计算都有误差的,另外,每个遥控器个体也有误差,不过,生产商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窄脉冲宽度0.48ms,宽脉冲宽度1.6ms,  这一参数是 wzr200408小盆友提供的,  他条件好设备全,  俺没这条件也没这设备,  俺用 ...
引用 楼主:

回来测了下,窄0.52,宽1.57 SYNC低16.24,差不多:)

楼主:
谢谢LS的测试。

这种简易RC振荡器,随着环境温度等不同,有 10%的频率误差,也很正常。

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频率误差 20%都能正确解码!

因此,这点个体的差异不足为奇,只要软件解码做的足够好,再加上单片机SH88F2051/4051片内RC振荡器的温漂,都不会影响到最终解码的正确性!

网友B:
小弟不才,有好设备帮助,但是改了几次都没有解码成功,深表惭愧~~

网友G:
呵呵,顶正纳闷呢焊完板子,多出个小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什么小板?

无图无真相~~~

网友G: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
呵呵,

楼主:
多出来小板送俺多好啊~~~ :P

网友G:
告诉我你的地址,给你邮,我留着没什么用。

网友B:
:L 应该不是多出来的吧?我也有一个

楼主: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
呵呵,
引用 网友G:

少了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如何玩遥控?

呵呵~~~   :L

楼主:
/*----------------------------------------------------------*/
/*                                                          */
/*     中颖SH88F2051/SH88F4051无线遥控接收模拟解码程序      */
/*                                                          */
/*   功能 :使用中断方式动态扫描接收信号,软件模拟解码      */
/*                                                          */
/*                                                          */
/*  入口 :指定 P3.0 为无线遥控接收信号输入                */
/*  出口 :键值存 Key 中,A键=1, B键=2, C键=3, D键=4       */
/*                                                          */
/*   资源 :占用 T1 定时中断                                */
/*                                                          */
/*                                                          */
/*   CPU  : SH88F2051/SH88F4051                             */
/*   晶振 : 片内16.6MHz高精度RC振荡器                       */
/*   作者 : 许意义                                          */
/*   ID   : LAOXU                                           */
/*   版本 : V1.0                                            */
/*   日期 : 2011.8.14                                       */
/*                                                          */
/*----------------------------------------------------------*/

// 引导码如下
//
// H
//   |                    |  引导码,大干10ms低电平
// L .--------------------.
//
//
//  A1 A0 和悬空码, 1 码, 0 码的关系如下
//  宽电平约1ms,窄电平约0.4ms
//
// H  -   ----
//   | |  |    | |  悬空码,0.48ms高电平,1.6ms低电平,1.6ms高电平,0.48ms低电平
// L .  ----.     - .      8位内编码 0b00110110 , 0x36
//
//
// H  ----   ----
//   |    | |    | |  1 码 ,1.6ms高电平,0.48ms低电平,1.6ms高电平,0.48ms低电平
// L .     -.     - .         8位内编码 0b01100110 , 0x66
//
//
// H  -   -
//   | |  | | |  0 码 ,0.48ms高电平,1.6ms低电平,0.48ms高电平,1.6ms低电平
// L .  ----.  ----.      8位内编码 0b00110011 , 0x33
//
//   A1  A0   代码
//    0   0   0 码
//    0   1   悬空
//    1   0   错误
//    1   1   1 码
//
//  共计12位编码,前面8位地址编码,后面4位数据编码,每个码有三态,悬空码, 1 码, 0 码,
//  高在先低在后。
//
//  A键编码值:0b00000000 01010101 01010101 11000000 , 0x005555c0
//  B键编码值:0b00000000 01010101 01010101 00110000 , 0x00555530
//  C键编码值:0b00000000 01010101 01010101 00001100 , 0x0055550c
//  D键编码值:0b00000000 01010101 01010101 00000011 , 0x00555503
//
//  当按住无线遥控器 PT2262 的按键不放的时候, PT2262 会把编码不断的送出

#include <DEFINE51.H>
#include <SH88F4051.H>
#define Narrow_TIME  8   // 窄电平约0.48ms,判断对比时间常数
#define Wide_TIME    20   // 宽电平约1.6ms,判断对比时间常数
#define Start_TIME   50   // 宽电平约10ms,判断检测同步头, 比对时间常数
sbit RX = P3^0;           // 无线遥控接收输入端口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ey=0;    // 键值输入,A键=1,B键=2,C键=3,D键=4
// 延时100us, 定时器T1,8位自动重装入常数据138,使用片内16.6MHz片内RC振荡器
void interrupt_time1(void) interrupt 3 using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0;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0;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值
  static  bit  RX_IN;      // RX输入信号
  static  bit  RX_bak=0;           // RX信号备份
  static  bit  RX_Level=0;      // 输入RX电平信号暂存
  static  bit  RX_F1=0;                  // RX信号改变标记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_bit=0;       // 1位编码缓冲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_bit_Count=0; // 1位编码缓冲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long LongData=0;   // 12位编码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_p=0;   // 12位编码计数器
  static unsigned char Add_p=0;       // 采集接收信号步序计数器
  RX_IN = RX;                      // 读入RX输入信号
  if(Add_p==0)               // 步序0 执行
    { if(!RX_IN)
     { Time_Count++;              // 重新检测同步头
     }
   else
        { Time_Count = 0;
     }
   if (Time_Count >= Start_TIME)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Start_TIME,采集值为引导码
     { Add_p = 1;                       // 指定步序1
  }
}
  else if(Add_p==1)       // 步序1 执行
{ if(RX_IN)
     { temp_bit_Count = 0;                    // 初始化temp_bit_Count计数器
    temp_bit = 0;                       // 初始化temp_bit值
          Time_Count = 0;                       // 初始化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
    Count_p = 0;                       // 初始化12位编码计数值
    LongData = 0;                       // 初始化12位编码值
    RX_bak = 1;
    RX_F1 = 0;
    RX_Level = 1;
    Add_p = 2;                       // 指定步序2
     }
}
  else if(Add_p==2)        // 步序2 执行
{ if((RX_IN) && (RX_bak))               // RX信号两次是否为高
        { if (RX_Level)
      { Time_Count++;                // 如果RX_Level为1,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加1
   }
    else
      { RX_Level = 1;                      // RX信号电平方向记录
     if(Time_Count!=0)
       { RX_F1 = 1;             // RX信号改变,采集接收信号标记RX_F1置1
            Counter = Time_Count;          // 记录采集接收信号-->Counter
            Time_Count = 0;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清0
       }
   }
     }
      else if(!RX_IN)
        { if(!RX_Level)
      { Time_Count++;                   // 如果RX_Level为0,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加1
   }
    else
      { RX_Level = 0;                   // RX信号电平方向记录
     if(Time_Count!=0)
       { RX_F1 = 1;             // RX信号改变,采集接收信号标记RX_F1置1
            Counter = Time_Count;          // 记录采集接收信号-->Counter
            Time_Count = 0;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清0
       }
   }
        }
      else if((RX_IN) && (!RX_bak))
        { if(RX_Level)
      { Time_Count++;                   // 如果RX_Level为1,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加1
   }
    else
      { RX_Level = 1;                   // RX信号电平方向记录
     if(Time_Count!=0)
       { RX_F1 = 1;             // RX信号改变,采集接收信号标记RX_F1置1
            Counter = Time_Count;          // 记录采集接收信号-->Counter
            Time_Count = 0;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清0
       }
   }
        }
   RX_bak = RX_IN;
      if(RX_F1)
     { temp_bit <<= 2;
    if(!RX_Level)             // 采集到高电平输入判断
         { if(Counter<Narrow_TIME)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Narrow_TIME,采集值为0.48ms
             { temp_bit |= Bin(00000000);  // 记录在temp_bit最后2bit位中,编码0b00
          }
           else if(Counter<Wide_TIME)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Wide_TIME,并且>=Narrow_TIME,采集值为1.6ms
             { temp_bit |= Bin(00000001);  // 记录在temp_bit最后2bit位中,编码0b01
          }
           else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Wide_TIME,按键断开
             { Add_p = 0;               // 出错, 指定步序0
          }
         }
          else                             // 采集到低电平输入判断
         { if(Counter<Narrow_TIME)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Narrow_TIME,采集值为0.48ms
             { temp_bit |= Bin(00000010);  // 记录在temp_bit最后2bit位中,编码0b10
          }
           else if(Counter<Wide_TIME)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Wide_TIME,并且>=Narrow_TIME,采集值为1.6ms
             { temp_bit |= Bin(00000011);  // 记录在temp_bit最后2bit位中,编码0b11
          }
           else                               // 采集接收信号时间计数器>=Wide_TIME,按键断开
             { Add_p = 0;               // 出错, 指定步序0
          }
            }
    temp_bit_Count++;                      // temp_bit_Count计数器加1
       RX_F1 = 0;                 // 成功处理一次采集电平变化,清采集接收信号标记RX_F1
       if(temp_bit_Count>=4)                  // 如果采集当前电平变化达到4次,处理当次1bit接收码
         { LongData <<= 2;
           if(temp_bit==Bin(00110110))      // 判是否 悬空码
             { LongData |= Bin(00000001);     // 悬空码,记录在LongData最后2bit
            }
           else if(temp_bit==Bin(01100110))   // 判是否 1 码
             { LongData |= Bin(00000011);  // 1 码,记录在LongData最后2bit
            }
           else if(temp_bit==Bin(00110011))   // 判是否 0 码
             { LongData |= Bin(00000000);     // 0 码,记录在LongData最后2bit
            }
           else                            // 都不是,错误
             { //LongData |= Bin(00000010);  // 错误,记录在LongData最后2bit
               Add_p = 0;               // 出错, 指定步序0
            }
        Count_p++;          // 12位编码计数器加1
        temp_bit_Count = 0;     // 初始化temp_bit_Count计数器
        temp_bit = 0;          // 初始化temp_bit值
            }
     }
      else                    // 采集接收信号标记 RX_F1 != 1
        { if(Count_p>=12)                      // 判是否接收完12bit编码
         { if(LongData==0x005555c0)    // 解码A键
             { Key = 1;                 // 置A键键值
            }
           else if(LongData==0x00555530)   // 解码B键
             { Key = 2;                 // 置B键键值
            }
           else if(LongData==0x0055550c)   // 解码C键
             { Key = 3;                 // 置C键键值
            }
           else if(LongData==0x00555503)   // 解码D键
             { Key = 4;                 // 置D键键值
            }
           else ;
     Add_p = 0;                // 12bit编码接收完,置步序0
            }
        }
}
}

楼主:
/*----------------------------------------------------------*/
/*                                                          */
/*     中颖SH88F2051/SH88F4051无线遥控智能小车DEMO程序      */
/*                                                          */
/*   功能 :使用中断方式动态接收遥控信号,软件模拟解码,     */
/*          硬件 PWM 控制小车运行。                         */
/*                                                          */
/*          A键:小车前进时加速,后退时减速,共有5挡速度    */
/*               供调节,2挡快慢正转,2挡快慢反转,1挡      */
/*               停止运转。                                 */
/*                                                          */
/*          B键:功能同上,小车前进时减速,后退时加速,     */
/*               共有5挡速度供调节,2挡快慢正转,2挡        */
/*               快慢反转,1挡停止运转。                    */
/*                                                          */
/*          C键:在运行时,按下小车左转,松开恢复正常运     */
/*               行,小车停止时无效。                       */
/*                                                          */
/*          D键:在运行时,按下小车右转,松开恢复正常运     */
/*               行,小车停止时无效。                       */
/*                                                          */
/*                                                          */
/*  入口 :指定 P3.0 为无线遥控接收信号输入                */
/*  出口 :键值存 Key 中,A键=1, B键=2, C键=3, D键=4       */
/*                                                          */
/*   资源 :占用 T0 定时中断, 作为20ms定时采样              */
/*          占用 PWM 中断, 刷新 PWM 输出                    */
/*          占用 INT0 中断, 作为电机运转方向动态切换        */
/*                                                          */
/*                                                          */
/*   CPU  : SH88F2051/SH88F4051                             */
/*   晶振 : 片内16.6MHz高精度RC振荡器                       */
/*   作者 : 许意义                                          */
/*   ID   : LAOXU                                           */
/*   版本 : V1.0                                            */
/*   日期 : 2011.8.21                                       */
/*                                                          */
/*----------------------------------------------------------*/

// 关于硬件 PWM 驱动直流电机 DEMO 示范程序声明:
//
// 程序编写的比较烦琐, 可精简很多字节,但没有进行优化,本意是用该程序构架
// 扩充成10位硬件 PWM 输出,实现高精度的动态 PWM 电机驱动实时控制,以适应
// 21ic《两轮自平衡小车DIY》的实际需求。
//

#include <DEFINE51.H>
#include <SH88F4051.H>
#define  Tsmp_T0  0x10000-27667   // 20ms   T0 16位向上计数计数器/定时器, 重装入定时常数
#define  Tsmp_T1  0x100-138      // 100us  T1 8位自动重装入定时常数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         // 外部键值输入,A键=1,B键=2,C键=3,D键=4
sbit MA = P4^0;   // H输出高,L输出低
sbit MB = P4^1;   // H输出高,L输出低
sbit MC = P4^2;   // H输出高,L输出低
sbit MD = P3^7;   // H输出高,L输出低
//sbit C1 = P3^5;   // H输出有效,L输出关闭
//sbit C2 = P3^2;   // H输出有效,L输出关闭
#define Left_Motor_Forward()    {MA = 1; MB = 0;} // 左电机正转
#define Left_Motor_Reverse()    {MA = 0; MB = 1;} // 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r_Forward()   {MC = 0; MD = 1;} // 右电机正转
#define Right_Motor_Reverse()   {MC = 1; MD = 0;} // 右电机反转
#define Left_Motor_Stop()       {MA = 0; MB = 0;} // 左电机停止
#define Right_Motor_Stop()      {MC = 0; MD = 0;} // 右电机停止
#define Key_Stop_Time           10       // 键盘松开延时确定时间,20ms的倍数
bit  Left_Motor_Flag;               // 左电机运行停止标记,0-->运行, 1-->停止
bit  Right_Motor_Flag;              // 右电机运行停止标记,0-->运行, 1-->停止
volatile signed char PWM_Vx=0;  // PWM 输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Char_PWM[]={0xf0, 0xb0, 0, 0xb0, 0xf0};     // 5挡 PWM 输出速度值
void interrupt_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20ms定时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0_Count=0;
  static bit Key_Flag=0;
  TL0    = LO_BYTE(Tsmp_T0);     // 装入T0定时器的初值, 延时20ms
  TH0    = HI_BYTE(Tsmp_T0);     // T0 16位向上计数计数器/定时器, 使用片内16.6MHz片内RC振荡器, 12分频
  Time0_Count++;
  if((Key == 1) && (!Key_Flag))
{ if(++PWM_Vx >= 3)
  { PWM_Vx = 2;        // 正转加速限制
  }
   Time0_Count = 0;
      Key_Flag = 1;
}
  else if((Key == 2) && (!Key_Flag))
{ if(--PWM_Vx <= (-3))
  { PWM_Vx = (-2);       // 反转加速限制
  }
   Time0_Count = 0;
   Key_Flag = 1;
}
  else if((Key == 3) && (PWM_Vx != 0))
{ Left_Motor_Flag = 0;                 // 左电机运行
   Right_Motor_Flag = 1;          // 右电机停止运行
   Time0_Count = 0;
   Key_Flag = 1;
}
  else if((Key == 4) && (PWM_Vx != 0))
{ Left_Motor_Flag = 1;                 // 左电机停止运行
   Right_Motor_Flag = 0;          // 右电机运行
   Time0_Count = 0;
   Key_Flag = 1;
}
  else
    { if(Time0_Count>=Key_Stop_Time)
     { Left_Motor_Flag = 0;                 // 左电机运行
       Right_Motor_Flag = 0;          // 右电机运行
          Time0_Count = 0;
       Key_Flag = 0;
     }
    }
  Key = 0;
}
void car_PWM_int(void) interrupt 12  using 1
{ PWMD = Char_PWM[PWM_Vx+2];         // PWM输出实时更新
  PWMCON &= Bin(11111101);      // 清除 PWM 周期计数器溢出标志 PWMIF
}
void  car_motor_dir(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if(PWM_Vx > 0)     // 如果 PWM_Vx值 > 0, 电机正转
{ if(Left_Motor_Flag == 0)
     Left_Motor_Forward()       // 左电机标记值=0, -->左电机正转
   else
  Left_Motor_Stop()      // 左电机标记值=1, -->左电机停止
      if(Right_Motor_Flag == 0)
     Right_Motor_Forward()      // 右电机标记值=0, -->右电机正转
   else
     Right_Motor_Stop()       // 右电机标记值=1, -->右电机停止
}
  else if(PWM_Vx < 0)    // 如果 PWM_Vx值 < 0, 电机反转
{ if(Left_Motor_Flag == 0)
     Left_Motor_Reverse()        // 左电机标记值=0, -->左电机反转
   else
  Left_Motor_Stop()      // 左电机标记值=1, -->左电机停止
      if(Right_Motor_Flag == 0)
     Right_Motor_Reverse()       // 右电机标记值=0, -->右电机反转
   else
     Right_Motor_Stop()       // 右电机标记值=1, -->右电机停止
}
  else         // 如果 PWM_Vx值 = 0, 电机停止
{ Left_Motor_Stop();      //  -->左电机停止
   Right_Motor_Stop();      //  -->右电机停止
}
}
void init(void)
{
  P1   = Bin(11111111);
  P3   = Bin(01011011);        // 置 MA,MB,MC,MD,C1,C2 输出为L,关闭L293输出
  P4   = Bin(00000000);
//-----------------------------------
// PxM0n  PxM1n    说 明
//   0      0       准双向
//   0      1       推挽输出
//   1      0       输入(高阻)
//   1      1       开漏输出
  P1M0 = Bin(00000000);
  P1M1 = Bin(00000000);
  P3M0 = Bin(00000000);        // 设置 MA,MB,MC,MD,C1为推挽输出, C2为准双向
  P3M1 = Bin(10100000);
  P4M0 = Bin(00000000);
  P4M1 = Bin(00000111);
  P3  |= Bin(00000100);        // 置C2(INT0)为H,以便使用INT0下降沿中断触发
  CLKCON = Bin(00001100);      // Fsys = Foscs,使用片内16.6MHz片内RC振荡器
  TCON1 = Bin(00000000);    // 设置系统时钟12分频作为T0的时钟源,系统时钟12分频作为T1的时钟源
  TMOD  = Bin(00100001);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1, 16位向上计数计数器/定时器,
                               // 设定T1的工作模式为2,8位自动重载向上计数计数器/定时器
  TL0    = LO_BYTE(Tsmp_T0);   // 装入T0定时器的初值, 延时20ms
  TH0    = HI_BYTE(Tsmp_T0);   // T0 16位向上计数计数器/定时器, 使用片内16.6MHz片内RC振荡器, 12分频
  TL1    = 138; //Tsmp_T1;            // 装入T1定时器的初值, 延时100us
  TH1    = 138; //Tsmp_T1;            // 8位自动重装入, 使用片内16.6MHz片内RC振荡器, 12分频
  PWMD   = 0x00;
  PWMP   = 0xff;
  PWMCON = Bin(10110001);      // 设置 PWM 输出
  IT0    = 1;                  // INT0 下降沿触发方式
  PT1L   = 1;       // 设置 T1定时器为高级中断
  PX0L   = 1;       // 设置 INT0为高级中断
  IPL1 |= Bin(00100000);    // 设置 PPWML为高级中断
  IEN1  |= Bin(00100000);      // PWM 允许中断
  EX0    = 1;                  // INT0 充许中断
  ET0    = 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ET1    = 1;                  // 定时器1允许中断
  TR0    = 1;       // 启动定时器0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A     = 1;                  // 开中断
}
void main(void)
{ init();        // 中断初始化
  while(1){ ; }
}

楼主:
DEMO示范程序打包: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好!
看了DEMO程序,里面只用到 P3.0
第一步)我烧写了  前后跑的程序,小车能够前跑跑,后跑跑。
第二步)

XD-RF-5V 模块与p10连接

XD-RF-5V 模块与    p10                      关系
1(GND)    --------     4(GND)                 连接
2(DATA)  --------      3(TXD)                  悬空
3(DATA)  --------     2(RXD)                   连接
4(VCC)   --------      1(VCC)                   连接

由于只用到 P3.0  RXD

于是  2(DATA)  --------      3(TXD)  这跟线不连接

现象:
程序灌进去后,按遥控器任何一个按键,长久按或者短按,小车都没有反映
几秒钟后     XD-RF-5V 模块   发烫

是不是说 XD-RF-5V 模块  有问题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Cortex-M0 大哥有几个小问题哦
1、无线解码的定时器1初值TL1=138不是延时100us。
开始以为这款中颖单片机的定时器有自减功能呢,仔细看了datasheet,也没发现有这方面的描述,都是8051的自加模式
所以初值应该为256-138=118。
2、Start_TIME=50,也即检测同步头的时间是50*0.1ms=5ms。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吗,检测5ms的同步码就可以了?
3、按照您的程序我解出来的01编码是这样的

与您的示意图相比较正好相当于把从IO取的电平取反。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
看了DEMO程序,里面只用到 P3.0
第一步)我烧写了  前后跑的程序,小车能够前跑跑,后跑跑。
第二步)

XD-RF-5V 模块与p10连接

XD-RF-5V 模块与    p10                      关系
1(GND)    --------     4(GND)                 连接
2(DATA)  --------      3(TXD)                  悬空
3(DATA)  --------     2(RXD)                   连接
4(VCC)   --------      1(VCC)                   连接

由于只用到 P3.0  RXD

于是  2(DATA)  --------      3(TXD)  这跟线不连接

现象:
程序灌进去后,按遥控器任何一个按键,长久按或者短按,小车都没有反映
几秒钟后     XD-RF-5V 模块   发烫

是不是说 XD-RF-5V 模块  有问题啊 ...
引用 网友H:

1.  请用万用表测量 P10口具体哪一脚为+5V,哪一脚为GND,不能拍脑袋,如插错方向, XD-RF-5V 接收模块发烫乃至烧毁很正常。

2.  为考虑接口的通用性,当中两个脚不用管他,照插便是,不影响实际使用,  除非你想将TXD引脚引出派其他用途。

楼主:
回复 楼主:
Cortex-M0 大哥有几个小问题哦
1、无线解码的定时器1初值TL1=138不是延时100us。
开始以为这款中颖单片机的定时器有自减功能呢,仔细看了datasheet,也没发现有这方面的描述,都是8051的自加模式
所以初值应该为256-138=118。
2、Start_TIME=50,也即检测同步头的时间是50*0.1ms=5ms。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吗,检测5ms的同步码就可以了?
3、按照您的程序我解出来的01编码是这样的
...
引用 网友C:

zxcscm小盆友肯动脑筋,先赞一个!!!

1、程序中预定义
#define  Tsmp_T1  0x100-138      // 100us  T1 8位自动重装入定时常数
的初值设定:0x100-138=118。 完全正确。
在做试验时,曾经将T1初始设定值+/-20,  即用138和98做试验,模拟振荡器频率的温漂,能正确解码,因此,软件解码的宽容性很好。
2. 同样,考虑到振荡器频率的温漂及各种不利因素,检测同步头的时间取理论10ms的一半,即5ms,全程测试通过。当然,你可按需改用其他值。
3、中颖SH88F2051/4051所有I/O口全部为施密特输入,门槛电压高,单片机在5V供电时,输入高电平为电压的80%,  即4V,  而XD-RF-5V 接收模块为常规的TTL电平输出,扇出电平不够高,请参见本贴10楼所言,加装上拉电阻,保证可靠通讯。

网友I:
这东西速度很慢,通起来波特率勉强5k左右。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多谢Cortex-M0大哥解惑,主要还是俺看的不够仔细。

昨晚将程序下载到小车里,结果没有成功。已将VCC与data脚添加4.7k电阻。
是一定要添加这个模块吗?

这之前使用goodboy的 Two balanced car.rar (31.4 KB) 测试能遥控,只是不灵敏。
下载次数: 34

楼主:
本遥控版智能小车DEMO示范程序:

硬件运行环境,请注意下面硬件匹配条件:
1.  P7中间插个短路插。
1.  P10遥控接收模块插个方向。
1.  P11电源选择+5V。

网友J:
回复 楼主:

多谢Cortex-M0大哥解惑,主要还是俺看的不够仔细。

昨晚将程序下载到小车里,结果没有成功。已将VCC与data脚添加4.7k电阻。
是一定要添加这个模块吗?
这之前使用goodboy的http://bbs.21ic.c ...
引用 网友C:

本小车没必要~~~

解码软件已经将抗干扰因素考虑之~~~

楼主:
最新为小车配套的《智能小车10位硬件PWM的驱动DEMO示范程序》,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祝zxcscm小盆友玩的开心~~~

网友C:
程序下载到小车里,相当的给力!无论加速减速都相当的华丽!而且遥控灵敏!
从俺开始读Cortex-M0大哥的程序就开始佩服了。高手写的程序,果然与众不同,也是俺第一次有幸拜读。
结构合理,思路清晰,读这种程序就好比读一篇脍炙人口的**,每个字,每个词,甚至标点符号都能流淌于血液中,令人舒畅而心旷神怡,额~说的有点多,反正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K:
都是牛人啊  膜拜了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DEMO程序根据goodboy3021小盆友的建议:
“我个人认为小车有快、慢档就够了,左、右转弯的时候希在停车状态也可以执行,另外希望能紧急停车键,遥控器要灵敏度高一些就好了! ”

作了如下改进:
除了紧急停车键之外,其他的已全部按照goodboy3021小盆友的要求改了。

请帮忙测试一下效果,最好能上视频, 谢谢~~~

网友L:
把输入反相 到 RXD,   用 2500 bps  START BIT: 1   DATA BIT:8    STOP BIT: 1

楼主:
根据goodboy3021小盆友的建议:

你看这样行不行:按下A键,小车低速前进,继续按下A键,速度递增,这时按C、D键均可转弯,关键是随时按下B键小车紧急停车,这时按C、D键还可实现转弯,继续按下B键,小车倒行,继续按下B键,倒行速度递增,此时按A键同样实现紧急停车,继续按A又回到开始情况。

作了修改,欢迎测试~~~

网友M:
出于道义,不得不顶。哈哈。

网友N(2011-11-14):
新手强烈的学习中

网友N:
学到了很多常识性的东西    谢谢~~~

网友O(2012-11-08):
研究研究啊,菜鸟学习了啊!

网友P:
赞一个,学习了,就是没有小车

网友Q(2012-12-26):
建了一个平衡车交流群:157052194,希望大家交流!

网友R:
有点小心动,不过接收电路那一整套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S(2013-07-10):
新手强烈的学习中 ,希望从玩中学习单片机,顶

网友T(2014-09-01):
创新是真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