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根据lymex设计了一个1nA~1uA范围测试电路,请高手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8):
等lymex指点,搬个小板凳等着。

网友B:
1、设计不错,没看出有啥问题。几个反馈电阻上的电容,如果追求测试速度的话还可以减少一些。

2、干簧管,其实就是干簧管继电器,带线圈的,比普通继电器的耗电小,有成品可以买到。控制可以用手动,也可以电控,甚至可以用自动量程。

3、用开关电源也可以,但要做好屏蔽。

4、没问题。干燥剂可以设计成方便更换,但要保持尽量密封,比如用胶圈。

5、电阻影响精度,尤其是100M和1G的,要选一下。C1和C2要选好电容,若选瓷片电容要测试一下绝缘电阻,自放电时间常数以大于1000秒为宜

6、电路板屏蔽,可以参照OPA128数据表里的7页第2图进行

楼主:
谢谢lymex,
有几个问题哈

1、我想用单片机控制干簧管不知道可不可以?

2、电阻麻烦大侠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最好给个链接了。

3、C1,C2,想用聚苯乙烯电容,可否?

网友C:
单片机为什么不能控制?
那四个电容最好都用聚酯材料的

网友C:
很多年没来说话,不知道会这样了,抱歉!

网友B:
回4楼
1、单片机控制干簧管继电器,当然可以。

2、电阻,我都是在淘宝买的,进去收索一下即可,比如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74142396
有个小建议:如果只测试1nA电流,可以把每一个的电阻降低到原来的1/10,然后第2级放大50倍。

3、可以,聚苯乙烯电容很不错,比聚酯的好。

楼主:
再问lymex,1、大多数书上都写接头用聚四氟乙烯接线柱,这个具体为什么呢

2、另外,如何自动量程呢

网友D:
使用聚四氟乙烯接线柱我觉得更多的作用是减少漏电流进而减少误差的一种办法。

网友E:
LZ原理上是通的,但缺点太多。
我设计的话:
1,只需一只2M欧反馈电阻
2,可无屏蔽(包括电缆)
3,无任何继电器
4,自动校零
5,自动量程
6,精度优于(0~50度,20~85%RH):2%@1nA~3nA, 1%@3nA~30nA, 0.5%@30nA~1uA
7,响应速度优于:
  (1)无屏蔽:0.5秒@1nA~30nA,0.3秒@30nA~100nA, 0.1秒@100nA~1uA
   (2)有屏蔽:0.2秒@1nA~30nA,0.06秒@30nA~100nA, 0.03秒@100nA~1uA
8,无需特殊材料
9,无需特殊工艺处理
10,220VAC供电
11,带一个串口
12,可用普通运放即可
13,材料成本约:100~150元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彭大侠,厉害,给讲讲思路呗

网友B:
再问lymex,1、大多数书上都写接头用聚四氟乙烯接线柱,这个具体为什么呢

2、另外,如何自动量程呢
引用 楼主:

聚四氟乙烯接线柱,绝缘高。

自动量程,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就很简单,例如超过量程20%就换下一个高量程,低于8%就换前一个低量程。

网友A:
LZ原理上是通的,但缺点太多。
我设计的话:
1,只需一只2M欧反馈电阻
2,可无屏蔽(包括电缆)
3,无任何继电器
4,自动校零
5,自动量程
6,精度优于(0~50度,20~85%RH):2%@1nA~3nA, 1%@3nA~30nA, 0.5%@30 ...
引用 网友E:

彭老师能否说的详细一点,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B:
彭老师的东西属于产品级的,详细讲属于泄密。
即便硬件了解了,人家是用单片机的、需要程序的,不会拷贝给你。

楼主:
彭老师来指点一二吧

网友A:
彭老师的东西属于产品级的,详细讲属于泄密。
即便硬件了解了,人家是用单片机的、需要程序的,不会拷贝给你。
引用 网友B:

那就算了,我们还是自己摸索吧。

网友E:
商业社会, 技术是有价的.
这是公开的网站, 国内外都能看到.
很多都是不点不通或不点难通, 一点就通的东西, 所以,出于多种因素, 不可能无偿奉献, 请给于谅解!

如果贵单位需要此技术, 你可跟我联系,我会提供详细的图纸和完整设计说明.
单位花钱,你一步到位获得技术,走了很大的捷径,对单位对你双赢,不好吗?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为什么要用干簧管做量程切换呢?

网友B:
因为干簧管的绝缘电阻高,可以切换fA级别的电流。
半导体开关最好的也就能切换pA级的电流,而普通继电器就更差了。

网友F:
楼主:同轴电缆屏蔽层接U1输出端,保持和输出电压等电位.

这是怎样的道理呢?

网友B:
楼主那样接,同轴缆就作为反馈电容,接在运放的输入和输出端,这个电容是有好处的。
如果把同轴缆的外皮接地,那么就等价为输入并联了一个电容,这个电容是有害的。

网友G:
输入的BNC接头,接电流流入端,那BNC外皮接什么地方呢?
接地,还是接电缆的外皮呢?

网友B:
BNC接头外皮还是要接地的,由于输入芯是短路的虚地,其实电容的影响并不大。
如果要求很高,那就要用三同轴电缆了。

网友G:
可否推荐一个在这里可以用的,干簧管,和模拟开关呢?

网友B:
模拟开关,漏电要求不高的可以用DG211B(适合最小量程10nA),好一些的可以用DG9233(适合最小量程1nA),美信的MAX327漏电<10pA(适合最小量程0.1nA)。
如果最小量程在100pA以下,那最好就用干簧管继电器了。不过干簧管比较少见,型号难找,需要那种输入输出在端面引出(而不是从底面引出)。

网友B:
对了,红色的Coto干簧继电器被广泛的用在高精度台式万用表中,其9800系列绝缘电阻大于10的12次方:
http://www.cotorelay.com/html/reed_relay_9800_series.htm

网友G:
多谢lymex

不过如果我的输入电流超过1uA的话,电流流过反馈电阻后,放大的电压超过供电电压,岂不是运放烧坏了?
怎么保护一下呢?

网友B:
请放心,放大后的电压是超不过供电电压的。所谓“输入电流过反馈电阻”,必须运放参与。

网友G:
我打算用这种方法,测量一个小电流,
5KV高压加在一个设备上(高阻),然后测其电流,几十nA。
用这种方法行不行呢?

网友B:
回楼上,可以,但有两个条件:
1、设备的地允许串联此电流表,接法是:高压+、设备+、设备-、电流表+、电流表-、高压-。否则要接到高压测,问题多多。
2、做好保护。最简单的保护方法是并联两个反接的二极管,而且还不能用普通的1N4148、1N4004之类的,必须用三极管的be结,比如9012、9013的。另外,还要串联一个耐高压的适当阻值的电阻,防止负载短路。

网友G:
1、根据您说的,他这个图的地也就是电流表- ,要接到高压-,是这么理解吗?

根据您之前说的,BNC外皮,也要接到这个高压-上,是吗?

2、这个没太明白,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B:
1、是的,电流表- ,高压- , BNC外皮,都接到一起,并接地。

2、第一个三极管的b接电流表+,e接电流表- ;
第二个三极管的b接电流表-,e接电流表+ ;
耐高压电阻的一端接电流表+,另一端接设备- 。

网友H:
干簧管可以切换fA级电流?
难道触点没有什么影响吗?触点的接触电阻,所有干簧管的触点接触电阻都非常理想??

网友B:
切换fA级电流时主要考虑漏电,此种场合下接触电阻是次要的,即便有1kΩ的接触电阻,在1000fA下也就是1nV,完全可以忽略。

而干簧管继电器恰恰漏电非常小,切换fA级电流损失就小。当然,要选择合适的,也不是随便找一个就可以。
为什么干簧管漏电小?是因为其结构和材料造成的。外部和支撑是绝缘非常好的玻璃,里面是真空或惰性气体,断开后的漏电非常难。

有史以来卖得最成功的静电计是谁?恐怕当属吉时利的6517了,人家里面恰恰用的是干簧管做切换。

网友G:
1、是的,电流表- ,高压- , BNC外皮,都接到一起,并接地。

2、第一个三极管的b接电流表+,e接电流表- ;
第二个三极管的b接电流表-,e接电流表+ ;
耐高压电阻的一端接电流表+,另一端接设备- 。 ...
引用 网友B:

您的回答我看懂了

有个小问题,为什么要用三极管呢,是不是漏电流小?

那C端什么也不接吗??这样接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H:
非常感谢lymex。。。:)

网友B:
您的回答我看懂了

有个小问题,为什么要用三极管呢,是不是漏电流小?

那C端什么也不接吗??这样接的依据是什么呢?
引用 网友G:

由于需要在正负两个方向的小电压下均具备低漏电,因此才用三极管的be节。
为什么不用bc结?其实差不多,也可以,我实测下来bc节表现不如be结。
为什么不用二极管?二极管的等效并联电阻太小,漏电大,并上去不能工作了。常规的电路可以用二极管,但这里是微电流测试的输入端,要求高。另外,有些二极管的电容比较大,不适合用在此处。9013的电容不大,也许比1N4148要高一些,如对这个有要求可以用9018。
这种方式当然不是我的独出心裁,仪器里经常这样用,比如吉时利617就是用这种方法做保护的,只不过用了个对管:

再比如福禄克早期的732A电压基准里,Q5就是保护U2的,用的是bc节,所以把be短路。同样,如果用了be节,则c端可以悬空,也可以与b短路。

网友G:
使用您的方法,我已经能够测量1nA电流了,不过有一点点小问题,我是用万能板搭的,

是-2.5v,用47K和2.2K电阻分压 ,流过100M欧电阻的电流1.13nA,

用的是ICL7650做I/V变换,输出的电压大概116mV,大概有3mV的误差,也就是30pA左右的误差吧

是不是有点大了,另外感觉人体对电路影响比较大,我一靠近,就有几个到十几个mV的变化。

网友B:
回楼上,ICL7650测试1nA,没有问题。Ib最大10pA,也就占了1nA的1%而已。
误差3mV,可以再分成是零点误差还是增益误差。判断是否为零点误差的方法,就是把-2.5V变到零,看输出是否也为零。如果误差是增益引起的,那没有关系,在后续的使用中排除掉就可以。

至于人体感应,那是正常的,装在屏蔽盒里就可以大部排除。

网友I:
为什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G:
回楼上,可以,但有两个条件:
1、设备的地允许串联此电流表,接法是:高压+、设备+、设备-、电流表+、电流表-、高压-。否则要接到高压测,问题多多。
2、做好保护。最简单的保护方法是并联两个反接的二极管,而且还 ...
引用 网友B:

今天做实验时发现了个问题,我这个设备的外壳也就是设备-,是要求接地的,这样的话,这种接法就不行了啊,
也就是设备-和高压-都接地了,将电流表短路了,这怎么办呢?

网友B:
回楼上,那样的话只能把测试器的外壳悬空不接地,电源当然也要独立的,如果还需要屏蔽的话,可以在外边再套一个接地的外壳,这样也就是双外壳了,精密仪器经常这样做。

网友G:
回楼上,那样的话只能把测试器的外壳悬空不接地,电源当然也要独立的,如果还需要屏蔽的话,可以在外边再套一个接地的外壳,这样也就是双外壳了,精密仪器经常这样做。 ...
引用 网友B:

可否看看此贴,该如何接呢?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2.html

网友B:
楼上连接不对,但应该是那个4kV高压的问题。

网友J(2011-12-20):
楼主能否把设计的电路发一份学习一下啊,在帖子里看不到电路图。xuepeixiang@163.com

网友K(2012-05-03):
看不到 看不到

网友L(2013-12-11):
能看看电路图么?

网友M(2015-09-26):
33楼
不能用普通的1N4148、1N4004之类的,必须用三极管的be结,比如9012、9013的
不理解,4148的结电容很小呀,比9012,9013的差不多吧。

41楼
Q5就是保护U2的,用的是bc节,所以把be短路。
最近做东西才发现,用BC结的原因是电容小。

网友N(2018-09-22):
刚接触这一领域,学习一下!

网友O(2020-06-23):
引用 网友B:
楼上连接不对,但应该是那个4kV高压的问题。

请教下老师,测量微弱电流量程较大的话,比如从mA到pA,不用继电器/干簧管切换量程,有什么思路没有。因为切换量程动态响应比较差,电流快速波动的时候,干簧管时间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