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1-08-17):
我现在想用DSP2407的IO来推动以下一个三极管,从而得到我所需的一个SINAL信号,考虑到DSP的IO驱动能力较弱,估计不能直接推开9013三极管,我便用了普通的光耦520(没有进行隔离,只不过是借光耦的受控端上面一个5V的电平来推动9013这个三极管),大家说这样是否可行?5V经过光耦内部的三极管后会不会电流被大大的削弱?

网友A:
你看下光藕的IF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
If电流是光藕控制端二极管的电流吧,dsp IO驱动这个光藕的二极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的是5V电平经过光藕内部三极管后,还能不能保持一定的电流来驱动下面的9013三极管

网友B:
算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担心这担心那得。。

网友C:
V5多余。
V1(9013)是发射极输出,所以R3也多余。C1一般也可以去掉。

网友D:
不为隔离,只为加强驱动能力用光耦不就是脱裤子放屁嘛!
不会因为脱了裤子放屁别人会说你文明、绅士,反而会说你耍流氓!
用光偶,不仅钱也花了,很多光耦的电流传输系数也就1上下,那就是说还有驱动能力变小的时候!

网友E:
纯属浪费。

网友F:
首先要知道输出的是什么信号,高或者低吗?
直接驱动NPN就可以了。
光耦的驱动电流一般比三极管的还要大的。

网友G:
1. 光耦一般是用来做隔离用法的,LZ的用法有点用错地方了.
2. 光耦的驱动电流不比驱动9014不,有可能还大很多.
3. 直接用两级的三极管反正就行了.如果速度高的话,C1就可以免了.

网友H:
如5楼所说,保留R1、V1即可,直接驱动,不用担心驱不动了。在9013的最大输出能力下,需要你IO的驱动电流,我想是够了。

网友I:
9楼正解,用三极管驱动即可,比如3904什么的

网友J:
这个电路问题很多吧.光耦用错地方.
v5多余,signal 取错位置,没必要在E极取信号.
R1应该放到C极.

网友K:
三极管的位置应该跟R1换一下。NPN的三极管哪有这么接的,除非用PNP的。
光耦纯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