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突加下跌非常严重

楼主(2011-08-17):
28V输出直流电源,带满载20A输出时发现动态跌落非常严重,到23V。并在发现在轻载5A时突加都下跌得比较厉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环路的阻尼比过小么?谢谢指点

网友A:
据说是环路动态响应不够

网友B:
这个有深度,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C:
顶起,求高手解答

网友D:
这属于正常现象吧!跌落不是很严重,一般场合可以接受。
和阻尼比关系不大,提高电源的开关频率或许会有帮助。

网友E:
参照2楼。。。。。。。

网友F:
环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主没有说“28V输出直流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如果是开关电源,那么这样的电压跌落基本正常,如果是线性电源,这个电源的设计应该说是比较差的。
电压跌落的原因如2楼所说,是环路的动态响应不够。从环路的带宽来说,就是环路的带宽比较窄。
开关电源的输出必有低通滤波器,将开关频率的信号滤除。这个低通滤波器是环路带宽的主要限制。所以5楼说:提高电源的开关频率或许会有帮助。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提高,那么开关电源输出处的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也可以提高,环路带宽将增加,对这样的电压跌落可以改善。比较根本的办法是使用线性稳压电源,并在设计时充分利用元器件的高频性能。

网友D:
maychang分析透彻,学习了

网友G:
记得是在技术交流版面,我在一个回帖中说:直流稳压电源其实就是一个放大器,准确地说是半个,因为直流稳压电源只要求单向输出。还记得圈圈回复的内容和我的回复大体上一样,只是慢了不到半分钟。
稳定电源(无论交流还是直流,也无论是稳压还是稳流)本质上就是一个放大器。理解了这一点,楼主的问题自动地解决。

楼主:
是开关电源,不过这样的跌落量个人觉得还是偏大了。一般以前的都是跌落大概3V的还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居然有5V之多,肯定不妥当。

8# maychang

楼主:
如果带宽不足,是否可以通过扩张PI调节的零点极点的方法改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