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高分悬赏】AT89C52 想驱动20个继电器 怎么设计电路 最合理

楼主(2011-08-17):
最近我突发奇想为家里的手拉式开关换成 红外遥控单片机来控制继电器的闭合来控制灯的开关 我初算了下要用到20几个左右开关 我担心单片机的端口不够用的  如何来实现用1个51单片机来控制20个继电器呢 ?来来往往的大师们给个建议

……………………………………………………………………………………………………
   继电器是5vDC 双刀双掷  ULN2003  74LS14   ATC89C52  红外接收头
……………………………………………………………………………………………………

先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大师……

网友A:
如果问题只在继电器这里。那很简单啊。

可以用164或595之类的 串-并转换芯片 扩展IO口

网友B:
如匠人说:595级连即可

网友C:
IO扩展即可,别说20个,40个也没问题。

IO扩展的方法那可就多了,百度一下能找到很多答案

网友D:
用一个单片机来控制?那些线怎么拉?
呵呵 LZ还是用无线吧

网友E:
20个开关,一个51足够了啊,不需要扩展呀。。
用2-4G的吧,好过红外线很多倍。

网友F:
标准的51应有32个IO,远大于20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想把家里弄成“盘丝洞”?
按你这种方案,得要拉多少线?
是不是要开客厅的灯就跑到卧房(假设你的控制板放在卧房)遥控一下,开厨房的灯就跑到卧房遥控一下...
建议你采用独立控制的方案,一个控制板(控制板用8PIN或更小的MCU来做)的控制一个开关,整体方案实现起来简单成本更低更容易维护。

网友H:
控制20多个IO 口,用一片52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扩展,电路图也不难的。:)

网友G:
控制20多个IO 口,用一片52是就可以了,也不需要什么扩展,电路图也不难的。难的是你怎么拉这么多线到各个房间,怎么把各个房间的开关连到你的控制板。

网友I(2011-12-05):
思路有问题

网友J:
智能家居貌似没这做法吧:o可以用无线的,如果用51的话IO口的确够用了,可能是楼主认为红外与继电器都需要吧,具体思路可以说出来大家看看咯,或者详细思路!再不行,我给套产品给你算了

网友K(2012-02-13):
用ULN2003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