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放大电路自激的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书里的话 :
放大电路也有可能产生低频自激振荡,低频自激一般由直流电源耦合引起 , 解决的方法有
1, 在电路的电源进线处加去耦电路 如图
图中 R一般选几百到几千欧的电阻 ; C选几十到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 用以滤除低频 , C`选小容量的无感电容,用以滤除高频

为什么只要滤除高频和低频 电源和放大器耦合的地方还需要"中频"吗?

网友A:
“R一般选几百到几千欧的电阻”....

一般无需此电阻,就算有也不可能用如此大的阻值。

电源低频纹波可能来自于工频或负载脉动,通常在电源入口并联一个几十到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即可,最多再串入适当的电感。

网友B:
对功率较大的负载,往往是使用LC滤波。

楼主:
:D 谢谢你们的补充
不过..  我的问题还是...

网友C:
俩个电容需要。。电阻还是算了吧。。换成电感也行。。。。。

楼主:
电源和放大器耦合的地方 是不是需要中频段的信号

网友B:
6楼:
那要看你对“低频”“高频”“中频”如何定义。

网友D:
看高手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哦 什么意思

网友E:
我也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