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总线保护

楼主(2011-08-17):
自己开发一个控制器,需要通过CAN总线与车上其他ECU通讯,有时候会出现我们控制器不发送CAN数据了,过一段时间又自己恢复,而其他控制接收不到这边数据就报我们控制器故障,研究了一下bosh的ECU,发现不管什么情况下ECU都是能够发数据,除非完全坏掉,请教高手在硬件和软件设计的时候应该怎样注意保护措施呢?

网友A:
通常加上TVS即可,复杂环境则要具体分析。另外注意系统电源要干净,车载电源是很脏的,电压波动和干扰都很大,一个品质良好的电源是必须的。

楼主:
加了TVS和扼流线圈的,但是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于车载电源处理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网友A:
可以采用隔离型DCDC模块加线性二次电源的办法解决。

网友B:
是什么车的ECU呀,车上CAN的协议也分好多种!

网友C(2012-06-14):
CAN总线接口必须承受得住瞬变电压所产生的很大能量的浪涌。采用电路保护器件可以承受能量更大的浪涌。利用这些保护器件,CAN通讯系统会更加可靠。

网友C:
CAN总线保护方案器件选型:

1.Gas Tube1,--Gas Tube3可选用气体放电管LT-BA401N。

2.PPTC1,PPTC2可选用贴片保险丝mSMD010或者PTC250-120u。

3.TVS可选用BS0250MS。±8.0kV的接触放电,±15kV的非接触空气放电。TSS器件可以提高容许的ESD额定值和浪涌保护能力。TSS二极管可以防止数据线上的信号产生畸变,而且不会将信号箝位。
4.防雷地都需要可靠的连接至大地,可靠的接地可以大大提高防护效果,而不良的接地也会大大削弱防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