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五帖——AD

楼主(2011-08-18):
AD, IO, TI, ADC, dc
实现助学板上电位器控制的AD采集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usart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int32_t AD_Value;
uint8_t buffer[6] = {0,46,0,0,0,86};
uint8_t buffer1[2] = {0x0D,0x0A};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DrvADC_StartConvert(); // 开启ADC转换
while(DrvADC_IsConversionDone()==FALSE); // 判断ADC是否转换结束 并送串口显示
AD_Value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1);
AD_Value = AD_Value*3300/4095;
buffer[0] = AD_Value/1000 +48;
buffer[2] = AD_Value/100%10 +48 ;
buffer[3] = AD_Value/10%10 +48;
buffer[4] = AD_Value%10+48;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uffer,6) ;
delay_ms(300);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uffer1,2) ;
delay_ms(6000);

}
}

hw_config.c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USART_Configuration(); //配置USART

ADC_Configuration(); //配置ADC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0, E_IO_INPUT ); //RX
DrvGPIO_Open( E_GPB, 1, E_IO_OUTPUT ); //TX
DrvGPIO_Open( E_GPA, 1, E_IO_INPUT ); //AD1
}
/*************************************************************************************
** Function name: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USART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 使能UART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96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62BYTES; // FIFO存储深度 6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m); // 串口usart0开启、结构体整体

赋值
}
/*************************************************************************************
** Function name: AD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ADC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
{

DrvADC_Open(ADC_SINGLE_END, ADC_SINGLE_OP, 0, EXTERNAL_12MHZ, 3); // ADC_SINGLE_END AD为单端输入模式

// ADC_SINGLE_OP 单一转换

// 1 GA0作为输入 模式输入通道使能

// EXTERNAL_12MHZ ADC时钟为 外部12MHZ

// 3 AD时钟频率 = ADC时钟/(3+1) = 3MHZ
DrvADC_SetADCChannel(0x02,ADC_SINGLE_END); // 2 GA1作为输入 模式输入通

道使能

// ADC_SINGLE_END AD为单端输入模式
ADC->ADCR.DMOF = 0; //转化结果

无符号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h头文件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includes.h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variables.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ADC.h"

截图
工程

网友A:
沙发,俺准备做个“笔记和例程批斗台”,让大家来评论,指出里面的亮点和不足之处。
这样大家才可以一起提高。

网友A:
此笔记很好,有些UCOS的“遗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赞同 这样在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菜农老师夸奖

网友B:
LZ  莫不是爱果 的人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共同努力共同进步:lol

楼主:
7# 毅如靳往

网友D:
果断引用!!!跟cube的例程做个对比。哈哈哈,向你们学习,致敬!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哈
只是觉得你 头像很眼熟
在爱果联盟
里见过

网友E(2011-11-20):
你好像特别喜欢用库函数,这样很简洁。但是我想这样势必会导致对架构的不熟悉。
不过我还是想说lixiaoxu2meng老大,你实在是太强了,我辈无法望其项背啊!!!!!!!

网友F(2012-01-17):
AD_Value = AD_Value*3300/4095;
这句话,有问题吧,应该是AD_Value = AD_Value*3300/4096;??

网友G(2013-05-09):
引用 网友A:
沙发,俺准备做个“笔记和例程批斗台”,让大家来评论,指出里面的亮点和不足之处。
这样大家才可以一起提 ...

支持大叔,这样大家都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