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能使峰值检波电路的检波频率升高到兆级以上呢

楼主(2011-08-18):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你的不能“兆级以上”的电路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丁忠哲\桌面\QQ截图未命名.gif

楼主: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用这个网站,不太会使用
现在用的这两个图,请您指点一下

网友A:
5楼:
你的这个电路,明显是要检出负峰值而不是要检出正峰值。
精密峰值检波总存在一些因素影响频率特性,使得信号频率高时输出不能达到输入峰值。其中包括运放的带宽、压摆率,二极管的极间电容,电路的分布电容,导线的分布电感……等等。
就你贴出的电路看,并非精密峰值检波的典型电路。最大的区别在于信号输入有个电阻R1,并且信号是经过R1输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运放总有一定输入电容,该电容与R1构成一阶低通电路。很可能你的精密峰值检波特性不够理想的原因就在这里。
另外,R3也没有必要,虽然该电阻数值相当小。
1N4148虽然是高速开关二极管,但极间电容稍大,手册上数据为4pF。可以换BAV99双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A:
这是典型正峰值电路。
若要负峰值电路,将两支二极管反过来。

网友B:
7楼的朋友可否稍微解释下你所发的典型的正峰值电路呢?

网友A:
8楼的朋友,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九章,第六节,比我解释强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试了一下您给的电路图,结果仍不理想。运放换了opa842,高频二极管我们实验室只有1n4148.请问一下能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吗?

网友C(2013-06-28):
一个非正统电路在附件,楼主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D(2015-06-06):
引用 网友A:
5楼:
你的这个电路,明显是要检出负峰值而不是要检出正峰值。
精密峰值检波总存在一些因素影响频率特性, ...

R3是有用的,

网友E:
R3 确实有用,但这种方法不理想,最好是加个开关,在需要进行下一次测量时先放掉电荷。
============================================================

这种峰值检波,性能依赖于运放的速度。。选择高速运放吧。。二极管选小信号肖特基。。

5楼的上面那个图,R2 的取值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F:
楼主逛论坛没仔细看啊,前几天那小哥玩电流模运放的,可轻松胜任。
用常规运放,如741,0.5V/US,1MHZ,1K时有低频干扰,10K时严重失真。即使是318这样的快速运放,100K左右就扛不住了,1MHZ时彻底熄火。

网友G:
引用 网友E:
R3 确实有用,但这种方法不理想,最好是加个开关,在需要进行下一次测量时先放掉电荷。
================== ...

还有作为射频检测,没有用K级电阻的必要。CFA是首先。开关管必须选用PS级的小信号开关管。4148太慢了,分布电容太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4年前的楼主无法回到未来。这个题目也只能徐大教授能研究,我只能说一般的电路光只改运放丶二极体沒啥用 ...

原来是跑粪贴。以后发帖得看时间。
它这个结构决定了二极管瞬态突变,有低频干扰。而电流模的二极管状态是光滑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