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c语言转汇编语言

楼主(2011-08-18):
用c写好的源程序,想看看其参数的传递,用到了哪些寄存器,如何查看其汇编代码?

网友A:
原则是固定的
看HELP...

网友B:
在Keil C的项目里,点选鼠标右键,进入option设置,在Listing项目内,产生LST档,最右边有个Assembly Code,勾选后,重新编译后查看这个项目产生的*.lst档案,就有C转会为汇编代码。

网友C:
这个软件有这么牛吗,直接把C转换成汇编?

网友D:
最快的方法看LIST文件(有个选项要包含汇编代码)

网友D:
其中name.a51是你自己随意取的名字。如果省略,就会得到默认xxx.src宏汇编文件,其中xxx是你的C文件名。

网友E:
不是有个LIST 文件吗

网友F:
C文件上点右键,点“Option for ...”,然后勾选右侧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就会生成对应文件名扩展名为.SRC的汇编文件了。

网友G:
也可以在调试界面点那个放大镜图标

网友H:
或者菜单中点“View”然后点“Disassembly Windows”,就可用看到汇编代码了

网友G:
嗯,按F10/F11单步执行的是每一句对应的汇编语句,而不是C语句。

网友I:
这都是Keil最基础的功能

楼主:
哦,我好好打打基础吧

网友J:
好像有软件可以把代码反汇编吧,之前有把汇编生成的代码反成汇编程序,C语言生成的代码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K:
不是我要的东东

网友K:
最快的方法看LIST文件

网友L:
此软件如何下载呢

楼主:
此软件如何下载呢
引用 网友L:
我晕。。。

网友M:
那个软件???真的可以转吗?

网友D:
我也疑惑

网友J(2011-09-28):
上个软件不知道你用不用得上

网友N:
编译器不都有这功能吗?

网友D:
上个软件不知道你用不用得上
引用 网友J: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