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之用普通io口检测AD值的方法(采集温度)

楼主(2011-08-18):
刚来论坛不久,看到这太多牛人了。本人菜鸟前天挖坟看到下面资料
匠人手记之用普通io口检测AD值的方法(采集温度)
由于看起来电路简单,昨天试着做...结果杯具了
先上程序
while(1)
{
                P1M1=0x03;//高阻
                P1M0=0;
                rfd=1;//放电
                delay(10);
                P1M1=0x06;//高阻
                P1M0=0;
                rck=0;// 标准电阻充电
                        while(rfd!=0)
                        {
                                time1++;
                        }

                P1M1=0x03;//高阻
                P1M0=0;
                rfd=1;//放电
                delay(10);
                P1M1=0x05;//高阻
                P1M0=0;
                ntc=0;//温度电阻充电
                        while(rfd!=0)
                        {
                                time2++;
                        }
                tt1=time1/10;
                tt2=time2/10;
                Rntc=tt2*25/tt1;
                bai=Rntc%1000/100;
                shi=Rntc%100/10;
                ge=Rntc%10;
        display(bai,shi,ge);
}
结果显示000,多次复位后随机显示008,009,021等随机数。
但是独立将time1或time2送显,显示均为正常值。两个加在一起就不行。

整装待拍!

网友A:
用RC也行,不过精度不高
还有一种用比较器配合模拟Σ-Δ AD精度很高,可以做到16位AD效果
可以去ZLG网站下

楼主:
手头上暂时没AD,先用这个做一下。发现不能算出正常的阻值,是程序有错?

楼主:
恭请各路高手进来指导:lol

网友B(2015-12-04):
问一下,这个电路图有吗?单片机是STC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