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LED监控IC

楼主(2011-08-18):
最近拿到一块板子,LED正常工作70mA,锂电池3.7V供电。发现一个监控IC,当把这个IC取到后,板子工作正常(可开关),但是电流不恒定了。这个IC并不是驱动IC,芯片是SOT-23-5封装,上面写的是BJWS.有人见过吗,或者用过此类的IC.

楼主:
IC的一个脚接在LED 的阳极

楼主:
晕我把取样电阻看成保险丝了, 大家有类似的芯片推荐吗

网友A:
你那个监控IC是怎么监控的呢?
你要的是监控芯片吗?

网友B:
应该是白光LED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