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拾音器、监听头的问题?

楼主:
找拾音器、监听头的时候,看到有个这个参数
输出幅度:2.5Vpp/-25db
峰峰值2.5V,但是后面的-25db什么意思呢?难道是等于56.2mV??
我想知道实际的放大倍数,不知道怎么能计算出来呢

还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2011-08-18):
:Q怎么没人帮顶下哈!。。。

网友A:
灵敏度:
S=20Lg(V/V0),其中V0=1V  , V为1Pa声压下传声器的输出电压
例如 V=0.01V(即在1PA声压下输出0.01V),则灵敏度S=20Lg0.01=-40dB

楼主:
灵敏度:
S=20Lg(V/V0),其中V0=1V  , V为1Pa声压下传声器的输出电压
例如 V=0.01V(即在1PA声压下输出0.01V),则灵敏度S=20Lg0.01=-40d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MIC的灵敏度计算,我晓得啊........
我现在说的是拾音器又叫监听头

是MIC放大调理过的信号啊......:Q

网友B:
指在-25dB声压输入下输出2.5V峰值的电信号。

楼主:
这个是参数的部分

楼主:
指在-25dB声压输入下输出2.5V峰值的电信号。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
-25dB的声压就输出2.5V峰值了,那100dB声压的的时候呢?还不冲破天哈。
Line out的输出一般也就是5V以内的哈
难道他们参数乱标的哈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晕哈

楼主:
有没有做拾音器的大侠啊,过来指点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