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本人看到有些设计者把电流互感器副边接电阻把电流变换为电压后接入CPU的AD,与单片机使用同一个地平面,这样一来不是只能采样信号的正半周吗?这样算法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楼主:
没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A:
很简单,信号被抬高了,

网友B:
一般不这么用。
除非要求不高,可以这么做,比如大致判断是否过流。

网友C(2012-08-25):
很多人这样用  交流采样  计算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