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的电容放电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8):
刚焊出来的一个整流电路,能工作,可是断电之后两个LED还亮很久。我拿镊子直接短路大电容放电还能搞出电火花,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如果不解决有什么危害呢 ?

楼主:
不还意思。两个大电容容值错了。是50V/47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A:
不解决也没有什么危害,除非电容两端电压很高,放电时间又长到维修工打开机壳后电容上仍有危险电压。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简单的方法,是与这两支电容各并联一支电阻。电容放电时间由该RC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较好的方法,是与这两支电容各并联一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同时并联一支较大数值的普通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哦,我又学到一点  呵呵。 这个就可以不用改了吧?因为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正负电源啊。 不要那部分那应该怎么改啊 ?

网友C:
你的稳压部分勒?电容放电本身就是这样,你如果想要速度,那就在后面接个负载。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要正负电源啊。 不要那部分那应该怎么改啊 ?
引用 楼主:

整流和滤波完毕后再选一参考地不行?这么多电容又没放电的电阻,如果电容比较大的话你这电路肯定电人的...

网友D:
你这个电路肯定不是单纯的就点亮两个灯吧!把真正的负载接上去后再说,也许到时还嫌放电太快了呢,呵呵
你这个是功放板电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接上稳压的部分就很快熄灭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正负电源都在上半电容部分那里滤波吗?我没弄过。 - 不知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是啊 ,有负载就很快。 这是用来做稳压电源的。 这是单独的一个整流电路,换个变压器也可以做功放的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功放的电路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功放要很好的电源,我也没做过功放的电源我不知道 - -

网友E:
看你电源要带多大的负载,电容的容量是否考虑选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滤波的电容不是越大越好的啊 ?   = =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