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 用ZIGBEE协议栈初始化不通,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8):
STM32W 用ZIGBEE协议栈初始化不通,怎么程序?

直接用ST的程序。

网友A:
看后缀是不是61的,61是zigbee的,64是只支持simpleMAC的

楼主:
芯片是 从MXCHIP的板子上取下来的。

烧录simpleMAC没问题。
刻字很模糊,看不清楚了。

网友B:
板子上的芯片是CBU64。。。不用问了

评估板没有CBU61的出来。。。

你可以找我采购几片CBU61  EMBER协议的

楼主:
我用ST的协议栈,ST的芯片,初始化不能通过。
我把芯片换成Ember的芯片,竟然初始化通过。

网友A:
当然,ember的应该是不加锁的,给ST的加了锁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mxchip的板子我记得有sample MAC的,就是研讨会的小板子,还有61的就是zigbee的。不清楚他家有没有RF4CE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看过你的帖子,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使用的RF4CE的进入断言,你是用的zigbee,这个问题好痛苦啊,解决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