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启动用线绕电阻可靠性问题

楼主(2011-08-18):
本文转帖

用线绕电阻来做启动电阻,但是可靠性不好,这是很多公司会遇见的问题。

一般启动电阻主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额定功率,更重要的是耐冲击能力。但是一般情况下,做启动电阻用的电阻,比如线绕电阻,在正常的国家标准中,对冲击功率的要求可能比实际应用中低。比如说,一个6瓦的线绕电阻,正常情况下,可能受冲击能力是60瓦5秒(具体是多少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实际启动电路中,瞬间功率可能比60瓦大得多。所以,实际使用时,可能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这个电阻可能会损坏。

所以在选用电阻时,首先要考虑,电路可能的冲击功率有多大。当然,一般冲击时间远小于5秒,所以,耐60瓦5秒的电阻,可以用于更大的冲击功率(但是冲击时间小)us级的时间估计能耐600W以上。冲击时间与冲击功率之间的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可惜一般厂家不会给出这个曲线。

由于空间和成本的限制,一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用更大功率的电阻。这时,就要在厂家的选择和认证测试上下功夫。同样的功率的电阻,不同厂家生产的耐冲击能力相差非常大。所以,选型认证时,必须对厂家的样品进行严格测试。不能简单地模拟实际使用的那个电路来测试,必须比实际电路更严酷,否则比较不出厂家之间的可靠性的差别出来。选定了一个好的厂家,也不能简单地就可以大批量应用了。因为,电阻厂家测试的标准是普通的国家标准,而你的应用环境是超出那个应用范围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协议,厂家当然只要保证符合国家标准就可以了。本次样品可能是好一点,通过了你的冲击测试,可是大批量采购时,电阻可能比样品差,但是符合国家标准;这时,如果在实际应用中他们的电阻不良率高,你是没有理由退货的。

所以,这时候必须和厂家签订特殊的协议。最好是厂家能够保证满足你们实际电路要求的冲击时间和冲击功率的安全曲线。当然,普通的电阻厂家未必愿意和你们签订这样的协议(嫌你们的量少,或他们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这时,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可以限定其今后供货的电阻丝材料必须用同样的材料,同时电阻丝线径也不得小于样品的线径。只要保证了以上两点,那么其耐冲击能力基本上也确定了。另外,有可能的话,可以给出冲击电路,要求厂家出厂时按这个电路做冲击测试。不要指望每次进货检验都去做冲击试验全检,因为那样成本太高,厂家做比自己做效率高。

网友A:
不能简单地模拟实际使用的那个电路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