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功率输出

楼主(2011-08-18):
正弦波功率输出
  要求:
1 输入为单相市电;
2 输出频率范围为20Hz~100Hz的交流电,输出电        压有效值为36V,负载为阻性负载;
3 输出电压波形应尽量接近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无明显失真;
4 具有过流保护(输出电流有效值大于3A时动作),保护时自动切断输入交流电源。
   找了几天相关资料  基本没有好大用   希望 能提供相关资料   吾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不打算变频率,输出频率只是根据输入频率随动的话,则用一个降压变压器即可。

输入220V/50HZ,输出36V/50HZ

楼主:
重点就是变频啊!

网友A:
重点就是变频啊!
引用 楼主:

既然重点就是改变频率,但你并没有给出频率改变的指标,那你这个问题不是白问吗?

那只能泛泛而谈:AC-DC-AC

网友B:
“找了几天相关资料  基本没有好大用”
估计楼主还不知道需要找什么,是盲目地找。

楼主没有说对成本和效率的要求。如果没有对成本和效率的很强的要求,那么
楼主需要:
1、一个低频(音频)功率放大器,其频响至少20Hz~100Hz,输出功率至少36V*3A=108W,失真度能够满足楼主“用示波器观察无明显失真”的要求。
2、一个可调输出频率的正弦信号源,其输出信号频率满足“至少20Hz~100Hz”要求,输出信号失真度足够小。输出信号幅度应与前述放大器输入配合。
3、一个电源,其输入为单相220V交流,直流输出能够供应前述放大器和信号源使用。
至于放大器输出过流保护,那是基本要求之外的零碎,设计放大器时就应该考虑好的。

网友C:
拆个ups照着做,只不过频率改成可调的

楼主:
用单片机和0832输出正弦,在放大。这个功率有不小。
打算用电力电子器件做,SPWM波这个又是难点,因为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
  至于频率调节分度 是1Hz。

网友B:
7楼:
如果你打算用电力电子器件做逆变,我不得不警告一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放大器不一定是线性放大,完全可以是开关放大器,即所谓D类放大器。这类放大器芯片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数百W输出,例如TAS5162。这要比你用单片机输出SPWM控制功率开关管容易多了,单片机只要控制0832输出20Hz~100Hz正弦信号即可。

楼主:
八楼是个好办法。
但是我想用开关来实现。
还有你说数百瓦的放大器还有那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