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想检测一个通路是否通断,用电流是否有无来检测。断开无电流,导通电流可能几百毫安,一般的光耦不行,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光隔离式最好。

网友A:
电流经过电阻后产生压降,这个压降和某一个参考电压进行比较,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控制光耦,电压比较器部分最好做成滞回比较的方式。

如何?

网友B:
在电流回路中串联两支二极管,两支二极管反并联。检测二极管上压降。
如果要求使用光耦,那么使用四支二极管,每两支反并联。光耦串联限流电阻后与二极管并联。
若是检测直流,那么只需要两支二极管。
如果对电流回路损失的电压要求很严格,只能用适当的分流器,检测分流器两端电压。这需要使用电压比较器(有源)。

网友C:
导通电流可能几百毫安,一般的光耦不行
那就并联分流电阻, 或者用晶体管做限流电路.
这样就可以用一般的光耦了

楼主:
回路是24V的,但是要保证回路中线圈的电压20V左右,线圈电阻大概200欧姆。

网友D:
24V供电保证20V输出用分流器没什么问题,用小阻值电阻分流即可,这样就能用光耦了。

楼主:
没有明白chunyang的意思。24V出来接线圈,线圈另一端到我这里,我这里还有一端到24VGND。这两个端子间不能接光耦啊,电流太大啊?拓扑已经定了。我和24V那边是不连接的。

网友E:
直流霍尔传感器

网友F:
这个要看这个电流是给什么负载供电的。
如果是给无源器件电路(如电机)供电,则需要检测电流;如果是给一个有MCU等的电路供电,反馈一个信号回来就是了;如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