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高手

楼主(2011-08-18):
做了一个单片机系统,上电后不工作,并且5V电压被拉低在1.5V~2.7V之间跳变。把单片机取下来电压又恢复到5V。把单片机外围电路全部去掉,仅留下单片机给其供电,居然还是一样。单片机是OK的,复位电路,晶振电路OK。板子无任何短路处。。。。请问这是咋回事呀?
目前板子上没有用LM2576。直接用USB从电脑上取的5V供电,难道是电源问题?

Schematic Prints.pdf

网友A:
肯定是有大负载拉低了电压。

检查那个元件是否有明显发热?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11.png/img]

网友B:
要么电源负载能力不足,要么单片机系统电流过大。注意单片机就是损坏了处于过流状态,可能程序还是在正常运行的。楼主你测下整机电流再看呢。

网友C:
楼主太强悍了,  不怕把 USB 口给烧了,  USB最大输出 500MA, 之前 我经常听说好多PLC编程器经常烧掉主板的问题。 所以劝楼主  买个外置电源 最方便!   一块单片机和一个液晶屏  USB口的功率 USB口都带不动, 跟何况,这么大一块板子了!

网友C:
接着说, 如果换了 电源 还不行的话,  就是单片机本身问题或者 板子问题, 楼主确认 板子没有问题吗?有时候一个电解焊反了 当然也查不出短路问题来!

网友D:
正常情況下主板USB口是不會因爲過流燒掉的,都有保護的。

网友B:
正常情況下主板USB口是不會因爲過流燒掉的,都有保護的。
引用 网友D:

这句话是书上写的,让你来设计主板,3、400元的售价,你会这么听话??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必须不会啊,哈哈,省钱才是王道。。

网友F:
可能是电容漏电,绝缘性能不好,可把所有电容焊开,再试一下。

网友D:
这句话是书上写的,让你来设计主板,3、400元的售价,你会这么听话??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所有板全部有过流警告,甚至显示器上都会有提示。从usb出现10多年来,用过的主机也不少了。

网友C:
我不建议用USB供电, 除了电流小,还有干扰,  能尽量用外部电源 就用外部电源。  楼主的板子 有感性负载 注意做好续流和消震。

网友G:
再做个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