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一个负载,使用可以输出150W的环形变压器,可以带动它,测得输入电压为240V,输入电流为18mA,算得视在功率为4.32VA,但是我用小型的变压器,标称可以输出220V,5VA的,却没有办法使该负载工作,此时测得输入电压为190V,输入电流为14mA,即此时变压器输出视在功率为2.66VA左右,我怀疑应该是该变压器的标称视在功率有问题,向变压器厂家确认,但是变压器厂家坚称标称值是对的,同时,我又换了一个相同的小型变压器,测得的数据也还是一样,应该不是小型变压器的问题,所以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A:
你的负载要求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正常情况下,该负载154V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过该负载现在在测试阶段,烧了一个测试程序,整体功耗偏大很多,正常负载为1W左右,,该负载为4W了,不过我感觉这个应该不影响

楼主:
用万用表仔细测量了一下,是一块电压检测芯片的前端电压被拉低了,被拉低的原因应该是测试程序打开部分硬件电路,所以可以想明白了,确实是电压低导致不能正常工作,感谢MAYCHANG大哥的提醒

楼主:
总结一点,一个负载要正常工作,对电源的要求应该有两点,一点是能够输出负载需要的功率,另一点是,输出该功率的时候电压值要大于负载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