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nuc120开发板学习之串口按键定时器综合应用

楼主(2011-08-18):
利用定时器对1秒时间内KEY2键的操作情况进行检测,
并通过串口将测试结果传给PC,工作时LED灯闪烁

楼主:
/*
利用定时器对1秒时间内KEY2键的操作情况进行检测,
并通过串口将测试结果传给PC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GPIO.h"
#include "DrvSYS.h"
#include "DrvUART.h"
uint8_t  test         ;
uint8_t inchar[1];
uint32_t TimerCOUN=0;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Timer0 interrupt subroutine
{
        TIMER0->TISR.TIF =1;
        TimerCOUN++;
        if(test)
        {
            if( TimerCOUN&0x0200  )
                                DrvGPIO_SetBit(E_GPA,5);
                else
                                DrvGPIO_ClrBit(E_GPA,5);
        }
}

void UART_INT_HANDLE(uint32_t u32IntStatus)
{
        if(u32IntStatus & DRVUART_RDAINT)
        {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0->ISR.RDA_IF==1)
                {

                        DrvUART_Read(UART_PORT0,inchar,1);                        /* 保存输入按键 */

                }
        }
}

void delay()
{
                 uint32_t i;
                for(i=80000;i;i--);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count;
        uint32_t loop=1;
        STR_UART_T param;                          //串口参数

     UNLOCKREG();          //解锁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DrvSYS_Delay(5000);
        LOCKREG();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0);                    //使能UART时钟         UART时钟源选择. 00 =外部12MHz 晶振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GPB_MFP0-1-2-3置位 GPIO使能UART功能

        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为1152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数据位8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1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校验位 无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FIFO超时设定

        if(DrvUART_Open(UART_PORT0,&param) != E_SUCCESS)                        //         串口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printf("串口0打开失败!\n");

        DrvUART_EnableInt(UART_PORT0, DRVUART_RDAINT,UART_INT_HANDLE);                 //使能接收数据中断,回调函数        UART_INT_HANDLE

        NVIC_DisableIRQ(TMR0_IRQn);        //Disable Timer0 interrupt
        outpw(&TIMER0->TCSR ,0 );        //Disable Timer0

        SYSCLK->CLKSEL1.TMR0_S = 7;        //Select 22Mhz for Timer0 clock source
    SYSCLK->APBCLK.TMR0_EN =1;        //Enable Timer0 clock source

        TIMER0->TCSR.MODE=1;                //Select periodic mode for operation mode

        TIMER0->TCSR.PRESCALE=0;        // Set Prescale [0~255]
        TIMER0->TCMPR = 2765;                // Set TCMPR [0~16777215]
                                                                // (1/22118400)*(0+1)*(2765)= 125.01usec or 7999.42Hz

        TIMER0->TCSR.IE = 1;
        TIMER0->TISR.TIF = 1;                //Write 1 to clear for safty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TIMER0->TCSR.CRST = 1;                //Reset up counter
        TIMER0->TCSR.CEN = 0;                //UnEnable Timer0

          TIMER0->TCSR.TDR_EN=1;                // Enable TDR function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DrvGPIO_ClrBit(E_GPA,2);                   //程序运行指示

        printf("\r\n");
        printf("====================================\r\n");
        printf("*          菜农250 助学计划        *\r\n");
        printf("*           NUC120助学板           *\r\n");
        printf("*            程 序 参 考           *\r\n");
        printf("*   菜农Cortex-M0助学园地各位大侠  *\r\n");
        printf("*          2011年08月17日          *\r\n");
        printf("*   按键单击、多击、长按检测实验   *\r\n");
        printf("====================================\r\n");
          printf("\r\n");
        printf("请在键盘输入  Y  或(y)健启动测试:\r\n");
          printf("\r\n");

        while(1)
        {
                if(inchar[0]=='Y'||inchar[0]=='y')
                {
                        printf("现在进行测试中......\r\n");
                        printf("你可按下KEY2键进行测试\r\n");
                        printf("\r\n");
                        break;
                }
        }

        while(1)
        {

                TimerCOUN=0         ;
                count=0;
                test=0;
            while(TimerCOUN<8000)
            {

                          while(  DrvGPIO_GetBit(E_GPB,14) &&   TimerCOUN<8000   )        ;

                                         TIMER0->TCSR.CEN = 1;
                                        test=1;
                                        delay();
                                while ( !DrvGPIO_GetBit(E_GPB,14) && TimerCOUN<8000  ); // 键按下检测
                                if( TimerCOUN<8000 )
                                count++;
                                delay();

            }
                TIMER0->TCSR.CEN = 0;
                DrvGPIO_SetBit(E_GPA,5);
                   printf("测试结果:\r\n");
                if(count==0)
                                  printf("你长按了 KEY2 键!\r\n");
                                  printf("你按下了KEY2键 %d 击\r\n",count);
                inchar[0]=0;
                   for(test=400;test;test--)
                delay();
                 printf("\r\n");
                printf("你可以按下KEY2键继续进行第 %d 次测试:\r\n",++loop);
        }
}

楼主:
上传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