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管理 bq20Z95

楼主(2011-08-18):
故障:用bq20Z95自制电池管理电路,使用EV2300调试,SMbus无法通迅。

此时状态:
1、电池管理电路与EV2300连接时,SMBD为3.3V,SMBC为0.7V,打开bq Evaluation Software过程中,2线的电压无任何变化。
2、 bq20Z95芯片的REG25、REG33都有正确输出。

问题:
1、芯片是不是就已经退出了shut down模式了?
2、造成SMBus故障的原因有哪些?怎么解决?

网友A:
找TI的FAE

网友B:
根据你对问题的描述:
1"SMBC为0.7V",这里有问题,正常情况下,时钟/数据线均上拉至3.3v(检查就硬件电路)
2"REG25、REG33都有正确输出",这只能说明IC内部LDO模块工作正常

A1:由于REG25、REG33有输出,只能确定:IC不在shutdown mode

网友C(2014-03-13):
可以用纬图的USB-I2C适配器调试下,支持SMBUS和PMBUS总线协议,相当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