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系列有没有提供原理图Symbol库和PCB库?

楼主(2011-08-18):
如题,xilinx 系列有没有提供原理图Symbol库和PCB库?
比如Cadence 的或者Mentor Graphics的,有木有?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A:
以前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好像是没有提供,不过你可以网上下载到器件的管脚对应的引脚号。然后自己画封装。

楼主:
3Q,我以为Xilinx会提供的,那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2009 的库里面有,好像有V6和S6

网友C:
回复 楼主:
在我装的AT2009里有xilinx的原理图和PCB封装文件,文件路径在C:\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Library\Xilinx。如果你没有的话,在Altium Designer的官网上应该可以下到。
ps:自己画也不麻烦呀

网友D:
楼上提供的可以下载

网友E:
自己画一个试试呗

网友F:
:handshake 一般都自己画

网友D:
我前两天自己试着画了一个 ,感觉没那么难

网友G:
原理图找,PCB自己画。原理图就用Alium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