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flash programmer 突然不能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很多童鞋遇到lm flash programmer 突然打不开了,重新安装也没有用。
如果不是win 7 系统, 那么
修正方法下:

在Windows視窗-->執行-->regedit-->其他步驟如下:
regedit -->HKLM\Luminary Micro\LMIFlash\QuickSet,value -->0 ,
將7改成0,再試試!!
因為我之前也發生不能燒錄,後來發現LM那軟體~~~不知為什麼
會自行改變數,所以將他再改回0,便可以再使用~~~
試試看吧!!

网友A:
一直用win7系统,我还没有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B:
WIN7 是微软目前为止 最好用的一版系统

网友C:
不过WIN7还需要大家去适应,毕竟现在中国还是WINXP占据比率最多。

网友D:
刚测试了一下,XP也可以按照相同的方法修改。。。
TI还是要把PC工具再做的稳定一点,
最好能把PC升级代码的SDK放出来,比如BOOTLOADER,这样我们可以自行集成到PC软件工具里。
方便开发和使用、以及保密。

网友E:
很多童鞋遇到lm flash programmer 突然打不开了,重新安装也没有用。
如果不是win 7 系统, 那么
修正方法下:

在Windows視窗-->執行-->regedit-->其他步驟如下:
regedit -->HKLM\Luminary Micro\LMIFlash\QuickSet ...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在win7上这个方法有效!软件可以使用了。

网友F:
确实没遇到过 windows下得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主要针对winxp , 楼上有童鞋讲到应该把工具做稳定,测试全面一点。我表示赞同。
另外在软件包里有上位机的源代码,tools\sflash ,和tools\eflash 就是,一个是串口升级的上位机代码,一个是网口升级的上位机代码。

网友G(2012-03-22):
終於可以用了, 我也遇到了!
謝謝你提供的方法!

网友H(2012-11-30):
:lol此方法的确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