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AVR5.1B编译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8):
有个项目,运行正常,由于增加了新的功能,故将增加了几个函数,结果编译后,程序没有运行,查看编译后的MAP文件,堆栈也没有溢出啊,去掉任意一个函数,程序都运行正常,奇怪中?
用的是ATMEGA16,ROM才用到8K多一点啊,RAM也才600字节,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的,谢谢

楼主:
问题找到,原来是下载的时候,默认的是ATMEGA8的,当时程序小于8K运行正常,后来程序大于了8K,结果运行不正常,不是编译器,是自己不小心导致的,
如果谁不小心和在下一样,程序和编译没有问题,就是不能运行,请查看下载是MCU型号是否正确,
阴沟翻船了,花了我一个上午的时间

网友A:
你真是太不小心了:)

网友B:
:lol不错  我有时也范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