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电流的变化?

楼主(2011-08-18):
大家好,我想用
方法1:电流互感器去检查一个电线的电流变化,如果电线的电流有变化(变小),能用电流互感器产生的电压变化(变小)去给单片机产生中断(下降沿)吗????????
但是我发现电流互感器的比例都是1000:1的,电线里的电流应该很小,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方法2:就是直接把电线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上,在上拉到5V,如果外部电线被触摸(接到),可以产生下降沿中断。
但是电线可能是铁的,压降太大,如果铁丝太长(具体不知道),可能单片机就检查不到了,毕竟只有5V的电压!!!!!!

不知道各位大侠能给点什么建议吗?????

楼主:
方法1的好处是可以把铁丝上的电压变大,这样可以接更长的铁丝,并让单片机能检查到电流变化。
方法2更直接,可以直接产生中断!

每种方法是不是我都要自己实验下能,这样比较!

网友A:
1、电流互感器输出是交流,你怎么触发单片机中断?
必须将电流互感器输出转换成直流,然后经电压比较器判断,再供单片机中断。
2、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楼主:
那个带点的铁丝加的是直流电压5V或24V,是直流的。谢谢maychang老师!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谢谢大家啦!容易的实现的方法,电流互感器太贵!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只能用于交流场合,测直流电流,串个采样电阻即可,然后用运放放大信号。

网友:
电流互感器是根据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只能检测交流,直流是没有磁场变化的。
lz可以用楼上的方法,串个电阻,然后ad采集,用程序来判断。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我测的是直流里的变化!我先串电阻,计算电压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貌似可以用电压比较器来做,当铁丝上带有24V直流电压,当被触摸式,电压要下降,就可以用LM393的输出来做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了,这样准确度会好,而起LM393才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