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以字的形式操作。这个字是多少位?迷糊了

楼主(2011-08-18):
对于一个32位每位都有效的32位寄存器,中英文给的标注如下:

中文手册上:这些位只能写入并只能以字(16位)的形式操作。
英文手册上:These bits are write-only and can be accessed in Word mode only.

我对这个中文手册上说的 16位形式操作很不理解,请教各位指点指点。
比如GPIOE->BSRR = 0x4000 0080,
BSRR寄存器为32位寄存器,按照中文手册上讲的应该以16位形式操作啊,但0x4000 0080是32位的呀,这是我看别人操作过的方式。他这样写会有问题吗?
我的理解是就应该用32位的数据来赋值啊、为什么中文手册上讲的以16位形式呢?
stm32手册中的word 我记得应该是32位的呀。 字32位、半字16位。不知道我理解对了多少呢?还望各位解惑。 谢谢!

网友A:
对于STM32而言,一个字的宽度是32位。

LZ引用的中文手册里的这句话,不知道出处,无法评论,也许是笔误,也许另有其他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香主、我把图截出来看一下。

楼主:
2# 香水城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的是第10版的、STM3210X参考手册。

网友A:
好像是翻译的人画蛇添足,英文原版中没有括号内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英文原版的我也看过了。只是些了个word型。按理来说应该是32位的呀、真是奇怪。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英文原版的我也看过了。只是些了个word型。按理来说应该是32位的呀、真是奇怪。
引用 楼主:

如果文字上有出入,还是以英文版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