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毫米中心线高速CHAMP扩展坞系列连接器

楼主(2011-08-18):
为满足市场对混合输入/输出连接器不断增长的需求,近日TE Connectivity (TE),原Tyco Electronics(泰科电子),推出了一款0.6毫米中心距高速CHAMP扩展坞系列连接器。

网友A:
本系列连接器专为高密度、低轮廓厚度(3.8毫米)屏蔽应用程序设计,在0.6毫米节距的中心线上分布有两排触点。

网友B:
0.6毫米中心线上的触点可节省30%的线性电路板空间,而且3.8毫米厚的外壳轮廓还可以减少连接器大约25%的高度。

网友B:
该连接器提供多种选配件,包括直角插座、直角偏置插座和用于扩展坞及电缆应用的垂直插头。

网友C:
TE的0.6毫米中心线高速CHAMP扩展坞系列连接器,专为满足不同行业数据传输标准而设计,其中包括USB3.0、HDMI 1.4和DisplayPort1.2。

网友D:
这个用于啥啊

网友E:
个人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

网友F:
移动设备等领域

网友G:
有图片吗?

网友H:
这个怎么貌似我的手机充电器接口啊

楼主:
估计就是外形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