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我原来用得恒流源3CR3A耐压50v,电路42V,可是最近3CR3A不出了,只能用LM134代替可他的耐压只有40V。请问可不可以把LM134串起来用?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有没有耐压超过50V的恒流源芯片?

网友A:
如果不嫌调整麻烦,可以用场效应管+电阻替代,例如2SK373,电压足够。至少LM134也需要一个电流设定电阻,而且“温飘”也很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LT3092

网友B:
可以参考附件

网友A:
LT3092不错,但也是40V的器件,不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

网友C(2011-10-19):
回复 楼主:

能告知是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D(2012-02-19):
请问 LM134 与 LT3092 的价格大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