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P核的使用

楼主(2011-08-18):
网上下载的IP核都是硬核或者是固核 而且都是为固定的一个FPGA开发板设计的
如果把这个bit下载到不同的FPGA里面,管脚、ucf文件都不同 还可以用么??
不是太明白IP核怎么用

网友A:
如果是针对具体某个FPGA开发办的设计,下载到不同的FPGA里面不能直接使用.
尤其是管教都不同,肯定会出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是不是说只有软核才可以利用 硬核和固核已经不能修改到别的FPGA里面了?

网友B:
如果是同类型的FPGA的话,完全可以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 要一模一样才行啊

网友B:
这当然啦,固核和硬核都是在芯片内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只能下载些代码级的IP核了 那些bit都不适合板子

楼主:
应该可以当原语来用吧

楼主:
到了这一步如何将.xco文件自动生成.v的源代码??

楼主:
这样应该算搞定了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双击 View HDL Instantiation Template就会自动生成模板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是这个吧

网友C:
过来学习下 相同就的就可以吧

楼主:
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知道ISE里面有很多可以调用的IP核
但不知道都有什么用 具体在哪个文件夹?

网友D:
直接例化了之后,看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呃 可以当原语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