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3采用两线制下载,怎么烧断熔丝

楼主(2011-08-18):
msp430F2013采用两线制下载,怎么烧断熔丝? TEST REST ,GND与UIF仿真器连接,需要全部连接才能烧断熔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正常下载就需要连接这些脚位啊,烧熔丝肯定也需要这样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仿真器两线制连接,是不是可以烧熔丝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两线的SWB支持熔丝位的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真器TEST RST,GND 3个脚与目标板连接可以烧熔丝,你试过吗

网友D:
貌式可以,可惜没多的心片试过.

网友B:
F2013烧熔丝后就无法再下载程序,而且烧写软件上的烧熔丝功能是有效的,所以因该可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