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编译器让我晕头转向

楼主(2011-08-18):
有人用ccs,有人用picc,还有用c18的,我比较青睐c18,因为我的cpu是
18f4520,哪个设计资源多些,说来听听,应用广泛的

网友A:
CCS越来越人用了,特别是现在HITECH被MICROCHIP收购后,MICROCHIP的编译器会做的越来越好,建议直接C18或者PICC18,

网友B:
不要用CCS,出了问题,请到海外论坛发贴。大陆基本都用PICC18或者MCC18。

网友C:
mikroC好用吗?

网友A:
mikroC好用吗?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估计不好用,否则怎么没人用呢?

尽量选择用官方推荐的,PICC或者MCC都是官方自己的编译器了,支持都很好了,选择一个第三方的,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更新和支持。

网友C:
回复 网友A:

:L 叶班居然没有听过mikroC,还断定不好用。。。
附件载了张图,看看呗,
8位的直接通吃16和18。(还有24的版本)
你还可能发现什么串口助手啊,数码管啊,Lcd字符啊,点阵图啊,程序员计算器啊等小工具都是浮云,里面都自带了,
初始化一个芯片就点点鼠标而已,甚至很多模块也只是点点鼠标就用了,就像使用库函数一般,,这个时候你还能发现用PIC搞个USB的玩意也不过点点鼠标而已!!!!

这是一个IDE,界面专业程度俺就不说了,直接看图把,俺想说,如果拿给没接触过的PIC的看,还真不知道这个和MPLAB哪个才是官方的呢。嘿嘿。

网友D:
只用过C18的飘过   围观大家讨论PICC, 第一次听说MIKROC  貌似很强大,图形化操作?点鼠标?是不是就不需要CODING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L 叶班居然没有听过mikroC,还断定不好用。。。
附件载了张图,看看呗,
8位的直接通吃16和18。(还有24的版本)
你还可能发现什么串口助手啊,数码管啊,Lcd字符啊,点阵图啊,程序员计算器啊等小工具 ...
引用 网友C:

:L 俺可没说断定不好用吧?俺明明说的:估计不好用。;P ,还好没你抓着啊。

PICC是C编译器,而你这个是IDE,这可完全是两个东东啊,你这应该和MPLAB比较才对呢。

不过,俺认为MPLAB也不错,更新比较快,新芯片一出来,MPLAB就支持了,而且支持的工具也多,俺都用它做编程器界面了。

网友E:
mikroC for pic是IDE和编译器结合在一起的,国外很多人在用,国内很少。

网友F:
6楼 如果你知道Proteus和MPLAB 联调,你就知道你那个是浮云了。 整套系统都可以搬上去。:lol

神马都系浮云啊。浮云啊:lol

网友C:
:PProteus是虾米东东?能吃不?

不能吃,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子仿真软件工具。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好几年前,我吃饱了没事干去玩proteus.

那玩意就教学用用好了。实际的产品开发估计够呛。

网友H:
本人一般只用专业软件,大杂烩的不用

网友F:
软防 防的是功能。
那只能说你玩的不深。

软防功能,硬修线路 相互参考调试。可比不用快很多。

在说你这讨论的是软件编写和调试吧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