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射频芯片Mfin和Mfout

楼主(2011-08-18):
请教大家,我在用NXP的射频芯片MFRC531做非接触式读卡器,MFRC531芯片有2个引脚MFIN和MFOUT不知道怎么用?手册上只简单说了下是作为有源天线使用的,其它细节就没有再说了,请教大家有知道的,请指教下怎么个用法?谢谢!(附上datasheet)

网友A:
好像是输入与输出未经调制的数据。一般这个脚不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去看看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