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速度问题

楼主(2011-08-18):
我用两个LPC1768(一个发信,一个收信)和MCP2551组成了CAN回路。。。以每10毫秒送信一次。。
重复100次。。也就是发送了100次信息。。。
但是收信的那边却只收到了19个信息。。。
是收信速度不够还是送信太快。。。。还望高人指教

网友A:
说可以用CAN分析仪接在网络上,如果CAN接收的数据没有少就证明发送的是OK的,如果接收的数据为19个,说明发送有问题,如果接收的数据不为19个,同时数据也少了,说明发送和接收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