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閃燈輸出電壓時間示波器能採集到時間嗎?

楼主(2011-08-18):
一個電子產品閃燈時間為3秒,頻率為2Hz,用數字示波器測試怎麼不能顯示出產品閃燈時間記錄,估計示波器沒有這種功能吧?那不知用何種儀器來測量啊?不知各位前輩遇到這種狀況沒有還請指點下,謝~!

网友A:
动游标看看脉冲前后沿时间即可。

楼主:
哦,先調下看看

楼主:
這位大前輩,我要的是示波器能顯示出時間總長度,不是用手動遊標看的。聽說方案公司的就有這種儀器,不知那位大蝦知道啊?

网友A:
自动记录事件持续时间,这种东西通常称事件记录仪。但通常这种仪器可以记录很多通道的事件,价格也较贵。
如果是只使用几次,实在没有必要用这么贵的仪器。
若只需要记录一路信号,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并不困难。还可以使用PC机作为人机界面,当然,那几乎都是软件的工作。

网友B:
我们的示波器有可以设施边沿触发的试下能不能抓到波形

网友C:
用单次触发扫描即可

楼主:
哦,多謝這位前輩

楼主:
如輸入波形以2Hz頻率閃動3秒,能抓波形的總時間嗎?

楼主:
客戶要求測試精度在秒後小數點後3位數,示波器能記錄到這個時間范圍嗎?